[电路/定理] 请教:变压器次级短路后,变压器内部工作机理是?

楼主(2015-11-22):
讨论方便起见,假设初级只有一层绕组,紧密绕在铁芯上,次级也只有一层,绕在第一层上。而且假设半径很大。

此时,如果次级短路,变压器内部在干嘛?

网友A:
变压器内部在加热变压器。

网友B:
只产生铜损和维持激磁电流,还有涡流损。初级非恒压糸统驱动下。

楼主:
本人喜欢穷追猛打式解释,得知其所以然,讨论的最低层是发啦第定律之类的,再往下,诸如高斯定理是怎么来的就别讨论了。

首先,次级短路,意味着输出电压等于0,进而必须要求铁心的净磁通=0,对不对?

网友C:
设初侧电压V1不变,涡损降至1%,铜损增加100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喜欢穷追猛打式解释,得知其所以然,讨论的最低层是发啦第定律之类的,再往下,诸如高斯定理是怎么来 ...

“首先,次级短路,意味着输出电压等于0,进而必须要求铁心的净磁通=0,对不对?”不对。

楼主:
如果净磁通=0,进而必须要求初次级的安培*匝NI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于是次级电流依旧,但是电压为零?直觉上感觉有点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净磁通=0,进而必须要求初次级的安培*匝NI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于是次级电流依旧,但是电压为零?直 ...

“净磁通”没有变过,还是有原边的输入电压决定。

楼主:
把绕组看成一点,这个点位于电线中心处,于是把初次级电流看成个单片,其间就是气隙,于是当前感兴趣的量:磁场强度H该如何分布?大小如何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初侧电压V1不变,涡损降至1%,铜损增加100倍。

楼主的变压器不设参数,那定性就行了,不要定量:lol

网友E:
测量变压器铜损时,大致上就是这样的工作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绕组看成一点,这个点位于电线中心处,于是把初次级电流看成个单片,其间就是气隙,于是当前感兴趣的量: ...

有一个安培环路定律,用集中掺数好算,很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变压器不设参数,那定性就行了,不要定量

涡损不变,铜损增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涡损不变,铜损增加。

基本同意

网友D:
另外,楼主说线圈外径很大,不知道大到什么程度,若是一匝都嫌多,那这变压器就没多大用处了,除非导线截面积与绕组半径等比例增加。这纯属没事堆材料玩(前得是材料资源是无限的)

网友A:
严格说,因为原边的电阻压降变大,涡损有点变小,只是变化很小,与涡损本身而言,可以忽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严格说,因为原边的电阻压降变大,涡损有点变小,只是变化很小,与涡损本身而言,可以忽略。 ...

如果变压器一二次绕组按相同的电密设计的话,涡损降到1/4的样子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喜欢穷追猛打式解释,得知其所以然,讨论的最低层是发啦第定律之类的,再往下,诸如高斯定理是怎么来 ...

输出电压等于零,只不过意味着端电压为零,电压给二次侧绕组全吃掉了,实际上二次侧电动势只降了一半,磁通还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楼主说线圈外径很大,不知道大到什么程度,若是一匝都嫌多,那这变压器就没多大用处了,除非导线截面 ...

大到内外电流环可以看成等长的!

网友D:
实际的变压器,会比1/4还小一些,因为短路时的漏感不可忽视,只不过楼主说了,绕组直径很大,又都只有一层,而且紧贴在一起,想必是要主观上去掉这一因素,也就不去提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到内外电流环可以看成等长的!

刚刚烤了几烤箱烤肉吃,要去儿童乐园了,你慢慢玩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的变压器,会比1/4还小一些,因为短路时的漏感不可忽视,只不过楼主说了,绕组直径很大,又都只有一层 ...

没说清。
本意想讲圆铁芯直径足够大,大到可以把初次级电流环的长度差忽略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到内外电流环可以看成等长的!

双线并绕,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产生铜损和维持激磁电流,还有涡流损。初级非恒压糸统驱动下。

开始不考虑铜损,涡损。先把基本原理弄清楚,再把这些顺路带上,不然一开始就搞的真么复杂,没有了循序渐进。
蚂蚁说漏感不可少,那现在只讨论磁感,漏感,电场能用电容C来储存。涡损,铜损等损耗暂时不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高职电机科时向电子科学生,问了本题目,结果他给我答复,变压器的问题电子科沒学那是你们电机科的。后来 ...

变压器是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不考虑铜损,涡损。先把基本原理弄清楚,再把这些顺路带上,不然一开始就搞的真么复杂,没有了循序渐 ...

那不就是个纯电感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高职电机科时向电子科学生,问了本题目,结果他给我答复,变压器的问题电子科沒学那是你们电机科的。但是 ...

电机学里讲原理,电机设计里讲具体设计,还有电机制造和工艺,这些课程电机专业必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不考虑铜损,涡损。先把基本原理弄清楚,再把这些顺路带上,不然一开始就搞的真么复杂,没有了循序渐 ...

如果,铜损,涡损,耦合糸数1,B-H线性,无包和,没有分布参数,如果次级短路,输出电压0或很小,那么磁通很小,厉磁电流很小,原边次边的电流接近于相等。(如果1:1的匝数),那就是说,原边二端口看进去就是导线。压降近于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的变压器,会比1/4还小一些,因为短路时的漏感不可忽视,只不过楼主说了,绕组直径很大,又都只有一层 ...

楼主位说,M=1。

网友B:
在原边产生的电动势做的功是正有功,电流与电压方向相反,次边产生的电动势是负有功,电流与电压相同,这二者必相等(在原边电流扣掉一个激磁电流),这二者完成有效能量的传递,介质就是磁通。

网友G:
如果次级短路,输出电压0或很小,那么磁通很小,厉磁电流很小

次级短路,输出电压=0;并不代表磁通很小,励磁电流很小。
把次级线圈等效为一个电源的电动势+内阻,这个内阻就是各种损耗:铜损、铁损什么的
输出电压等于0,是这个电源的端电压等于0 ,不代表次级线圈的电动势=0;
因为短路,外部电阻等于0;电动势都用来加热损耗电阻,实际上短路电流很大,这个次级电流耦合到初级,电流也很大,变压器的功率也很大的!
当然与耦合紧密程度有关,松耦合的话,耦合到初级的电流不大。

网友D:
我说的通俗点,应该很好理解了:做一个1:1变压器,一二次侧用一样的线,于是一二次侧电阻相等。短路二次侧,两个绕组的电阻各分得一半电压,即变压器模型中,理想变压器获得一半的输入电压,涡损降为正常时的1/4,铜损我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边产生的电动势做的功是正有功,电流与电压方向相反,次边产生的电动势是负有功,电流与电压相同,这二 ...

在上面假设下,得到两个关键式子:
1.N初*I初=N次*I次;
2.磁场强度全都集中在两绕组之间,近似为定值。

直接根据逻辑推理,能得到这两点,有难度。一旦理解了,下面的势如破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次级短路,输出电压=0;并不代表磁通很小,励磁电流很小。
把次级线圈等效为一个电源的电动势+内阻,这个 ...

力磁电流就是原边电流与次边电流的差(针对1:1变压器),磁通是由力磁电流产生的。磁通大小决定电动势的大小,认可否?可从安培环路定律可推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上面假设下,得到两个关键式子:
1.N初*I初=N次*I次;
2.磁场强度全都集中在两绕组之间,近似为定值。

就是CT的原理,高的导磁率,负载电阻等于0,高的导磁率意味小的厉磁电流可以产生高的B。产生高的磁通。从而降低原边与次边电流的差值。

网友D:
把模型搞懂了,这种问题根本不用惊动法拉弟,高斯。。。没搞清的话,楼主接下来要继续请安培,毕奥,沙发尔。。。

网友G:
力磁电流就是原边电流与次边电流的差,磁通是由力磁电流产生的。磁通大小决定电动势的大小

初级励磁电流应该“和”吧,初级励磁电流提供了初级损耗+次级损耗,次级电动势提供的电流全被次级各种损耗消耗了。
这种一般情况我一般从能量角度分析。

网友B:
在本科阶段教材中,应Ep:Es=Np:Ns,Ip:Is近似于Ns:Np.这是正确的观点。电动势跟匝数成正比,非端口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模型搞懂了,这种问题根本不用惊动法拉弟,高斯。。。没搞清的话,楼主接下来要继续请安培,毕奥,沙发尔 ...

有点本未倒置的感觉,模型是建立在上述磁路学的定律上的,转化为电路学的模型。如果磁路学上应用不当,电路模型肯定出问题,好多大学生还不会设计电感,变压器,只知道理想变压器怎么样的电路性能,很悲催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力磁电流就是原边电流与次边电流的差(针对1:1变压器),磁通是由力磁电流产生的。磁通大小决定电动势的 ...

反了,不是磁通大小决定电动势的大小,而是需要多少反电势,就需要多少磁通,需要多少磁通就需要多少励磁电流。而反电势又是由原边的供电电压决定的,所以一个变压器的励磁电流最后是由原边的输入电压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点本未倒置的感觉,模型是建立在上述磁路学的定律上的,转化为电路学的模型。如果磁路学上应用不当,电 ...

酱油坐不住,通知大家复习变压器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1436-1-1.html

网友B:
磁路学是一门深的学问和技术,有一本书是由NASA的工程专家写的,专做变压器,牛X人物。变压器与电感设计手册,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了,不是磁通大小决定电动势的大小,而是需要多少反电势,就需要多少磁通,需要多少磁通就需要多少励磁 ...

椤次定律的搞反了吧。磁通的变化率就是电动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了,不是磁通大小决定电动势的大小,而是需要多少反电势,就需要多少磁通,需要多少磁通就需要多少励磁 ...

对一个磁心来说,无原边次边之分的,原次边的电流产生的H都对磁心B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椤次定律的搞反了吧。磁通的变化率就是电动势。

注意41楼 shalixi 说的是电动势。
的意思,是电能转化为其它形式能量(变压器中是磁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注意41楼 shalixi 说的是反电动势。
反的意思,是电能转化为其它形式能量(变压器中是磁能)。 ...

反电动势不是电动势啦?只要电动势,都是由磁通量变化率决定的。变压器产生电磁效应的过程先说明下,原边加激力电压,产生电流,产生磁通,产生次边电动势和原边电动势,次边产生电流,一起又反过来决定磁通,产生新的电动势与电流,最后达到平衡。电压产生电流,电流产生磁埸,磁埸变化产生电动势,电动势影响电流,这是闭环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椤次定律的搞反了吧。磁通的变化率就是电动势。

平衡原边电压的不是等效电阻产生的压降+各种电感产生的反电势?原边电压变→反电势要变→磁通要变→励磁电流要变。

网友B:
以上还是要守物理定律,压生带电粒子流动(电流),带电粒子移动产生磁,磁变化产生电动势,电动势产生电流。物理上的因果关糸还是要守住的。只不过在电路上是个动态平衡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衡原边电压的不是等效电阻产生的压降+各种电感产生的反电势?原边电压变→反电势要变→磁通要变→励磁 ...

这完全错的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一个磁心来说,无原边次边之分的,原次边的电流产生的H都对磁心B有影响。 ...

磁通只有一个,这没有错,而这个磁通产生的电势(反电势)最后要平衡原边的电压的,所以变压器的励磁电流也是由原边的输入电压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通只有一个,这没有错,而这个磁通产生的电势(反电势)最后要平衡原边的电压的,所以变压器的励磁电流 ...

那是你只看到结果,而没有看到过程。如果你的结论成立,反电动势是因的话,跟磁埸没有关糸了。一个线圈加一个电压上去,如果没有磁性介质没有,(包括没有空气,U=0),反电动势也是存在的。但实际上不可能产生反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酱油坐不住,通知大家复习变压器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1436-1-1.html

这个跟模型关系不大。模型研究的是外在端口特征,这里是内部机理。

网友A:
你学过电机设计这方面的东西,你会知道。你搞过磁路计算,这个过程也应该知道。

楼主:
比如这里差不多已经解释个大概了,漏感为何与变压器磁路无关了(基本假设前提见),用变压器那个LCR模型则无法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学过电机设计这方面的东西,你会知道。你搞过磁路计算,这个过程也应该知道。 ...

变压器设计平常都设计。你的观点跟有的人把同相放大电路一样,先有反馈电压后有输出电压,只看计算过程,不看物理实质。计算过程的次序,不代表物理过程的因果。

网友B:
磁路包和时,能有反电动势吗?这就是你的问题关键。如果是因,昭样存在,如果是果,是不存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反电动势不是电动势啦?只要电动势,都是由磁通量变化率决定的。变压器产生电磁效应的过程先说明下,原边 ...

反电动势当然也是电动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反电动势当然也是电动势。

请发表下48楼的观点认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发表下48楼的观点认可吗?

认可。

网友B:
磁路包和时,还有反电动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磁路包和时,能有反电动势吗?这就是你的问题关键。如果是因,昭样存在,如果是果,是不存在的。 ...

磁路饱和,仍然存在反电动势,只不过变得相当小而已。即使抽去铁芯,也仍然存在反电动势,更小些就是了。
反电动势变小,是由于电流增加,绕组直流电阻上压降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磁路饱和,仍然存在反电动势,只不过变得相当小而已。即使抽去铁芯,也仍然存在反电动势,更小些就是了。 ...

那是空气电感或真空电感,如果连这个都不存在呢?这也说明了,磁通不是反电动势的果,是因。

铁芯就算饱和了,导磁率仍然还是要比空气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磁路包和时,还有反电动势吗?

磁路包和时,当然还有反电动势,不过建立这个新的反电势,必须加大励磁电流,从而建立新的电压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路包和时,当然还有反电动势,不过建立这个新的反电势,必须加大励磁电流,从而建立新的电压平衡。 ...

你以前的观点是反电动势决定磁通,磁通改变了,怎么会影响因呢?前后矛盾啊。只能说明电流是直接决定磁通的量。其他都是间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以前的观点是反电动势决定磁通,磁通改变了,怎么会影响因呢?前后矛盾啊。只能说明电流是直接决定磁通 ...

决定磁通的量的因是电路的电阻压降+电路的反电势=原边输入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决定磁通的量的因是电路的电阻压降+电路的反电势=原边输入电压。

大学物理要重修。我们现在讨论是物理机理,而不是稳态运行时的电路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空气电感或真空电感,如果连这个都不存在呢?这也说明了,磁通不是反电动势的果,是因。 ...

空心线圈与变压器不矛盾:决定磁通的量的因是电路的电阻压降+电路的反电势=输入电压。不是什么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心线圈与变压器不矛盾:决定磁通的量的因是电路的电阻压降+电路的反电势=输入电压。不是什么电流。 ...

跟同相电路放大一样,反馈电压产生决定了输出电压产生的结果一样的思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学物理要重修。我们现在讨论是物理机理,而不是稳态运行时的电路量。 ...

电流产生磁通,LZ要问你这种问题?

网友B: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物理机制啊,谁是因,谁是果的问题,好比是线圈切磁力线才会产生电动势,而不是电动势驱动切磁力线。

网友E:
这里说不上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通常,我们把给定的量当做因,需要由给定量计算而得的量当做果。但这样思想方式并不正确。
举例说明:一支电阻通过电流则两端有一定电压,电压为因还是电流为因?都说不上。如果电源是电压源,通常就把电压当成因,如果电源是电流源,通常就把电流当成因。但实际上,电压和电流并没有因果关系。

看下欧姆定律的定义,I=U/R.其他都不是,数学上成立,物理机制上不成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同相电路放大一样,反馈电压产生决定了输出电压产生的结果一样的思维。 ...

你说的是反馈,这里不是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产生磁通,LZ要问你这种问题?

是的,而不是反电动势产生磁通。反电动势怎么产生也搞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反馈,这里不是反馈。

在物理机制上因果关糸不能颠倒。谁产生谁的问题。设计次序可以倒果为因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而不是反电动势产生磁通。反电动势怎么产生也搞不清楚。

反电动势由电磁感应定律产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学物理要重修。我们现在讨论是物理机理,而不是稳态运行时的电路量。 ...

这一点,我觉得shaixi没说错:决定磁通的量的因是电路的电阻压降+电路的反电势=原边输入电压。

只要电密相同,二次侧反射到一次侧的电阻等于一次侧电阻,与输出电压是多少没关系。那么就有这样的等效模型:与一次侧电阻相等的二次侧电阻与一次侧电阻串联同,二次侧电阻上再并联励磁电感。

显然,是两个电阻的分压比决定了励磁电感上的电压,进而决定励磁电流的大小,进而决定磁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一点,我觉得shaixi没说错:决定磁通的量的因是电路的电阻压降+电路的反电势=原边输入电压。

只要电密 ...

你讲的还是电路的稳态时的平衡方程。我讲的怎么实现的物理机制。二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一点,我觉得shaixi没说错:决定磁通的量的因是电路的电阻压降+电路的反电势=原边输入电压。

只要电密 ...

他一定要我说是电流产生了磁通,初中物理课就讲的。

网友D:
反电动势跟磁通真没关系,它只跟两个电阻的分压比有关系。别钻进死糊同里去出不来

网友B:
无语了,不讨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讲的还是电路的稳态时的平衡方程。我讲的怎么实现的物理机制。二回事。 ...

如果讨论的不是短路问题,那么强调机理肯定很重要。现在讨论短路,要把平衡一脚踢开,只看机理。我看这戏就唱不下去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讨论的不是短路问题,那么强调机理肯定很重要。现在讨论短路,要把平衡一脚踢开,只看机理。我看这戏 ...

或许我们讨论一开始不是同一问题,而LZ要的是变压器内部的磁路变化会怎么样。

网友D:
你们吵,我刚把超焦距搞出个眉目,接下来要用纸皮做相计算尺,比过去的计算尺多一个参数,搞不好要多一个转盘 :lol

网友H:
路过学习了,
次级短路,原级“不短路”。

楼主:
次级短路,不要理解成简单的端口短路,假想成包括损耗在内的等效负载全短路就行了。

如果使用模型,问题就太简单了:次级短路,反射到初级,直接把磁感短路掉,就剩个漏感了,或许考虑到初级损耗再加个电阻。
而我关心恰恰是为何是这样!
所以用变压器模型来解释,本末倒置了。

认可,电路模型是建立在磁路模型上的端口反应而已。

网友I:
短路之后在耗电,发热,跟加热器差不多了

网友J:
内部在发热

网友G:
力磁电流就是原边电流与次边电流的差(针对1:1变压器),磁通是由力磁电流产生的

这涉及到励磁电流的定义吧,实验中一般把初级施加的电流称为“励磁电流“,你所说的励磁电流好像不是这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涉及到励磁电流的定义吧,实验中一般把初级施加的电流称为“励磁电流“,你所说的励磁电流好像不是这个 ...

我的本意是产生磁通的那部分力磁电流,非初级电流,可用安倍定律可推出需要多少电流才产生磁通。

网友G:
术语最好和教科书一致,你说的励磁电流,应该叫产生净磁通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术语最好和教科书一致,你说的励磁电流,应该叫产生净磁通的电流。

非空载时,初级电流也叫历磁电流?

网友B:
JCmelanie
采纳率:50% 10级 2013.05.01
是这样的!
变压器空载时原边绕组中的电流Io主要用来产生磁场(很少一部分补偿损耗,可忽略),所以称为励磁电流,即激磁电流。
带负荷后,原边绕组中的电流I1就由两个分量组成,一个就是励磁电流Io,另一个是用来平衡副边绕组电流对主磁通的影响的负载分量I2。
根据磁路的基尔霍夫第一定律-对任一封闭面而言,穿入的磁通必等于穿出的磁路。副边通过磁势平衡对原边产生影响,副边电流的改变必将引起原边电流的改变,电能就是这样从原边传到了副边。

网友G:
初级电流都应该叫励磁电流吧。也许我错了

网友G:
因为初级的电流都产生了磁场,其它都是通过这个初级磁场来交换的
初级产生的磁场,包括楼此,包括次级获取的能量
即使初级的铜损也是通过励磁电流来反映的。

楼主:
看来磁路没有电路好玩,对于除了诸如电源设计师之类的大多数人,磁路是门黑色艺术。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本人喜欢穷追猛打式解释,得知其所以然,讨论的最低层是发啦第定律之类的,再往下,诸如高斯定理是怎么来 ...

是磁通的变化量是0

网友L:
输入功率=输出功率  输入电流=输出电流/ 变压比  输出短路时: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输出内阻 磁通加大进饱合区内电感随减小    极限为输入电流只受初级内阻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是磁通的变化量是0

这兄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兄说到点子上了。

应该是更严格的条件:净磁通量=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更严格的条件:净磁通量=0

请注意磁通量的变化量等于0,而非磁通等于0,前者代表磁通对时间的斜率等于0.不明白什么叫净磁通量,因为磁通在整个磁路中只有一个变量,或许可以叫直流磁通和交变磁通的叠加,难道初级引发的初级磁通,次级引发的次级磁通,二者相加成为净磁通吗?物理上可惜不存在,只有一个磁通,不存在初级磁通和次级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