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tp4057问题

楼主(2015-11-22):
如图所示,tp4057冲电时候刚开始,指示灯正常,充电红灯充满绿灯,用了一段时间后,即使电池充满,插上外接电源开始总是红灯亮,需过一段时间才变成绿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换个新芯片,插外接电源会马上指数充满绿灯,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又是这样了

网友A(2019-12-27):
把输入输出的电容改成10UF陶瓷电容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不管是电池充满未充满,插上充电器时,红灯亮,慢慢检测电压有个过程,最后绿灯亮

网友C:
怎么感觉象老化的现象.  芯片的变化不会这么快, 那么其他相关器件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