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FPGA求助 关于时钟管脚问题

楼主(2015-11-22):
刚刚来这,没有悬赏。。。  不好意思
我现在在用一个xilin的FPGA 7K355T,不知道时钟管脚怎么找啊,以前用的都是那种低端货,求各位大神帮帮忙,告诉我方法即可。。。拜托:)

网友A:
ug475是介绍7系列芯片的封装和引脚的,到官网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475是介绍7系列芯片的封装和引脚的,到官网上查一下。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