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63 VLCD引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5-11-22):
我要接段码液晶,这个VLCD引脚直接接VDD行吗

网友A:
用其他IC驱动时,是可以接VDD的,但是这个型号没有用过,可以做个跳线啊,试试员

网友B:
VLCD引脚应该是LCD的供电端吧,应该接VDD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LCD引脚应该是LCD的供电端吧,应该接VDD就行吧

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VLCD引脚应该是LCD的供电端吧,应该接VDD就行吧

这个VLCD是MCU上面的引脚也直接VDD相连接吗

网友C:
接VDD没错,不接可能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VDD没错,不接可能有错~

thanks a lot

网友D(2017-08-31):
楼主你好,刚开始接触L0系列,没用LCD和USB,想问一下VLCD和VUSB怎么接?新手,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