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提示错误怎样调试

楼主(2015-11-22):
Communication error.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ebug protocol (SBW or 4-wire)is correct.
怎么办呢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和驱动是否有问题

楼主:
这样是仿真器出现问题?
我用另外一个仿真器就有时会出现这个问题,重启电脑后就没事,用的是IAR开发环境,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仿真器出现问题?
我用另外一个仿真器就有时会出现这个问题,重启电脑后就没事,用的是IAR开发环境, ...

有时候只是接触不好的问题。不知道你的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
Communication error.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连接问题,仿真器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B:
Check if debug protocol (SBW or 4-wire)is correct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器

网友C:
最有可能是硬件连接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拿万用表确认是否连接。

网友E:
看看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E:
在查看一下驱动是否安装了。

网友E:
看看设置里面是否正确呢。

网友B:
我用另外一个仿真器就有时会出现这个问题,重启电脑后就没事

是每次都是重启的电脑吗

网友F:
这个就是简单扼检查下编程调试器的硬件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G(2017-06-01):
楼主,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单片机跑飞了。。
我用IAR6.6 给F5529 LaunchPad仿真也有这个情况,我的程序跑飞了,但是跑例程的点灯程序时没问题。

网友H:
查看驱动程序是否安装了。

网友H:
以前用的XDS560跟系统不能够兼容。

网友I:
这是什么编译器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