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2C作为从机,从机处理服务都在中断中,怎么保证多字节读取时数据一致性

楼主(2015-11-22):
例如:
单片机作为从机,并使用硬件I2C从模式。
主函数中定义u32 a,a随时会被改变。
在中断处理中,主机i2c来读取a的值,从机处理过程都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
时序:Start+物理地址【写】+寄存器地址+Start+物理地址【读】+(a>>24)+(a>>16)+(a>>8)+(a)+End。
怎么保证a在被读取过程中不被修改呢?
如开始读取时a=0x00112233,后在主程序中被修改为0x44556677,那么程序会有可能读取到0x00116677。

楼主:
我目前的想法是在写寄存器地址处理时中断中static u32 b,b=a;之后的读取为(b>>24)+(b>>16)+(b>>8)+(b)。
主程序中修改a时之前关闭全局中断(会影响中断应答响应时间)。

网友A:
这就是临界代码的问题

通过信号量解决,

关中断是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