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stm32中的vref+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接电容?

楼主(2015-11-22):
请问stm32中的vref+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接电容?

楼主:
与adc有关?他们之间什么关系?滤波,怎么产生的波?滤什么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片内ADC的基准电压,只有引脚足够多的封装才有这个引脚。手册里有说明。

网友B:
cool_coder说的对,ADC都会有一个参考电压,加电容就是为了让他稳定。他的稳定直接决定了A/D采集值的稳定和精确性,因为它就是别人的参照对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ol_coder说的对,ADC都会有一个参考电压,加电容就是为了让他稳定。他的稳定直接决定了A/D采集值的稳定和 ...

如果不用adc,是不是不接也可以工作?

网友B:
理论上是的。楼主如果不打算使用ADC,可以在原理图设计上将他连接到相对应的电源,或者串一个0欧电阻再连接到电源,以方便调试。

网友D:
模拟量的参考电压,管脚少的芯片默认参考电压是电源电压,这个可以接一个电源基准芯片,可以使模拟量转换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量的参考电压,管脚少的芯片默认参考电压是电源电压,这个可以接一个电源基准芯片,可以使模拟量转换更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ol_coder说的对,ADC都会有一个参考电压,加电容就是为了让他稳定。他的稳定直接决定了A/D采集值的稳定和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片内ADC的基准电压,只有引脚足够多的封装才有这个引脚。手册里有说明。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