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源的输出电流怎么提高到1mA

楼主(2015-11-22):
目前这个电源的负载能力很差,设计输出12V/1.5mA,但实际输出不到0.5mA,不知哪里有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电路如图

网友A:
工频整流输出串联100k电阻,那是要干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那图有点错误,请看新图,100K电阻应该是限流

网友B:
串了这两粒51K,C1上是你要的电压?你的12V1.5mA需要C1上多少伏?470pF能储多少电?

网友C:
将C1容量增大试试看。那个R7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D:
若是单火线取电,输入电流必须小于30uA,100K压降并不是不可接受.

不过单火线取电的输出一般是3.3V,1mA,功率又没楼主的大,不知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E:
好像回过这个帖子了?
这是个RCC震荡电路做的电子变压器,增加输出的路径有2个,
1 是增加初级的电流能力把前面的2个51K电阻适当减小些,增大C1,
2 是输出改全波整流,实际上输出的同相输出能力很强的。
可以试着降低R6,增大C2,C3

楼主:
的确是单火取电电路,C1增大对外接节能灯时容易闪烁,此电路是参考市场一款产品做的,它上面就是470PF,电源形式及参数基本一致,它的电源输出能达到11V/1.2mA.减小51K可以提高一点,但很有限。

网友D:
这种微功耗电源,允许的输入功率仅6.6mW,要想输出12mW显然是没可能的。另外BJT漏电流太大,13003大约是10uA,需改用MOSFET如1N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