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中断内部修改TACCR0的问题

楼主(2015-11-22):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和电平转换
  P3DIR |= BIT4;                            // P3.4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1 + MC_1;                  // SMCLK, contmode
  _EINT();
//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for(;;);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3OUT ^= BIT4;                            // Toggle P3.4
  CCR0 = 500;                            // Add Offset to CCR0
}

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我这程序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在中断里面改了CCR0的值  但是缺无效

楼主:
本人扣扣号757175109    求师父,求调教。。。。。

网友A:
你怎么判断的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扣扣号757175109    求师父,求调教。。。。。

拜师是要收费的

网友B:
是不是得关掉中断,才能写入CCR0的值

楼主:
没钱怎么办

网友A:
没钱就在论坛发帖问吧;P

网友A:
建议楼主先找个官网改CCR0的例程跑一下,没问题就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找个官网改CCR0的例程跑一下,没问题就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2616  但是用的14系列的头文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改了头文件就好了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

网友C:
  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2616  但是用的14系列的头文件

楼主有点马虎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2616  但是用的14系列的头文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改了头文 ...

去mspware中看看,这样容易以后继续出问题的。

网友E:
我的单片机是msp430f2616  但是用的14系列的头文件

头文件改成msp430f2616应该就好了

网友F:
output和intruppt怎么设置初始化函数的啊?

网友G: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相关的寄存器设置合适就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