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能用以太网通信么

楼主(2015-11-2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要看你用的以太网模块支持什么通讯
EN28J60可以通过串口和msp430连接

网友B:
EN28J60可以用串口和msp430通信

楼主:
EN28J60与MSP430通信要怎样连接呢?

网友C:
MSP430字长多少位?如果是16位,跑TCP/IP怕有问题。

网友C:
ENC28J60与MSP430通信应该没问题,好像是SPI吧。麻烦在协议解析

网友D:
51都没问题,MSP430只会更没问题。何况ENC28J60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字长多少位?如果是16位,跑TCP/IP怕有问题。

为什么16位会怕跑TCP/IP有问题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网友F:
网上有资料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798t9Bp2v7uFzNA95vC
这个不是EN28J60,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关键是Phy芯片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16位会怕跑TCP/IP有问题

一般单片机上的TCP/IP协议栈的char类型是8位,报头里可能有8位、16位、32位等数据类型。MSP430的char如果是16位,需要对报文里的char(8位)转换后使用。协议栈里的char太多了,怎么把8位的char转换成16位,且保证协议栈正常工作,是个问题。

简单演示一下MSP430使用网卡没问题,甚至可以ping通。但要解析TCP、UDP报文,上面的问题绕不过去。
16位MCU跑8位协议栈,有搞过的大侠给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资料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uw-DyzyN68lBjBHyGc91k_5O0AK2JhiuZeis5tdjpg9QnABHYqR-5eSQ ...

没劵,看不到。电路肯定没问题,TCP、UDP能跑么?

网友H:
单片机上的TCP/IP协议栈的char类型一般是8位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一般单片机上的TCP/IP协议栈的char类型是8位,报头里可能有8位、16位、32位等数据类型。MSP430的char如果 ...

对于不同字长CPU,编译器为取得优化,仅short、int、long等数据类型可能随CPU字长的不同而不同,char数据类型始终是8位,对于16位的MSP430来说也是如此。因此不存在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C:
我说的“16位MCU跑8位协议栈” 指的是MCU的char类型是16位。TMS320F2812就是这种。
MSP430的 char是8位,slau132.pdf 5.6 Data Types写明了。
可能我表述不准,sorry !

网友J:
这个在存储空间上的要求是挺严格的。

网友K:
需要430的存储空间的满足要求,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L:
加以太网芯片就好了。带以太网的芯片,貌似是没有的。

网友M:
可以的,用以太网模块,关键是把通信做好

网友N:
得用网络芯片

网友N:
或者串口就可以的。

楼主(2016-01-28):
用W5500模块和MSP430接可以实现网络传输,接口用的是模拟SPI
ENC28J60应该也可以,但程序没W5500那么简单,W5500的程序比较简单易懂

网友O:
没问题spi接口的

网友K:
这个可以采用外接单独的以太网模块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