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定点运算及讨论

楼主(2015-11-22):
    这里就DSP的定点运算做一个讨论的吧,西安市给大家分享基本的定点运算的知识的吧。。

     在定点DSP芯片中,采用定点数进行数值运算,其操作数一般采用整型数来表示。一个整型数的最大表示范围取决于DSP芯片所给定的字长,一般为16位或24位。显然,字长越长,所能表示的数的范围越大,精度也越高。如无特别说明,本书均以16位字长为例。
DSP芯片的数以2的补码形式表示。每个16位数用一个符号位来表示数的正负,0表示数值为正,1则表示数值为负。其余15位表示数值的大小。
   因此
   二进制数0010000000000011b=8195
   二进制数1111111111111100b=-4

楼主:
对DSP芯片而言,参与数值运算的数就是16位的整型数。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算过程中的数不一定都是整数。那么,DSP芯片是如何处理小数的呢?应该说,DSP芯片本身无能为力。那么是不是说DSP芯片就不能处理各种小数呢?当然不是。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由程序员来确定一个数的小数点处于16位中的哪一位。这就是数的定标。
通过设定小数点在16位数中的不同位置,就可以表示不同大小和不同精度的小数了。数的定标有Q表示法和S表示法两种。表3.1列出了一个16位数的16种Q表示、S表示及它们所能表示的十进制数值范围。

楼主:
从表3.1可以看出,同样一个16位数,若小数点设定的位置不同,它所表示的数也就不同。例如:
16进制数2000H=8192,用Q0表示
16进制数2000H=0.25,用Q15表示
但对于DSP芯片来说,处理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从表3.1还可以看出,不同的Q所表示的数不仅范围不同,而且精度也不相同。Q越大,数值范围越小,但精度越高;相反,Q越小,数值范围越大,但精度就越低。例如,Q0的数值范围是-32768到+32767,其精度为1,而Q15的数值范围为-1到0.9999695,精度为 1/32768 = 0.00003051。因此,对定点数而言,数值范围与精度是一对矛盾,一个变量要想能够表示比较大的数值范围,必须以牺牲精度为代价;而想提高精度,则数的表示范围就相应地减小。在实际的定点算法中,为了达到最佳的性能,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浮点数与定点数的转换关系可表示为:
浮点数(x)转换为定点数():
定点数()转换为浮点数(x):
例如,浮点数 x=0.5,定标 Q=15,则定点数=,式中表示下取整。反之,一个用 Q=15 表示的定点数16384,其浮点数为16384×2-15
=16384/32768=0.5。
Q表示        S表示        十进制数表示范围
Q15        S0.15        -1≤X≤0.9999695
Q14        S1.14        -2≤X≤1.9999390
Q13        S2.13        -4≤X≤3.9998779
Q12        S3.12        -8≤X≤7.9997559
Q11        S4.11        -16≤X≤15.9995117
Q10        S5.10        -32≤X≤31.9990234
Q9        S6.9        -64≤X≤63.9980469
Q8        S7.8        -128≤X≤127.9960938
Q7        S8.7        -256≤X≤255.9921875
Q6        S9.6        -512≤X≤511.9804375
Q5        S10.5        -1024≤X≤1023.96875
Q4        S11.4        -2048≤X≤2047.9375
Q3        S12.3        -4096≤X≤4095.875
Q2        S13.2        -8192≤X≤8191.75
Q1        S14.1        -16384≤X≤16383.5
Q0        S15.0        -32768≤X≤32767

网友A:
这个关于定点运算的分享非常好的,我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