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高速晶振起振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5-11-22):
用的外部高速晶振是14.7456mhz的晶振,起振电容是22PF。
起振时间290ms上下波动不一定,而且这个起振时间正常吗?我个人觉得有点怪异。
这个起振时间是重休眠唤醒算起的,休眠模式是LPM4.

晶振代码如下:
void ClkInit()
{
    char i;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BCSCTL3 |= XT2S_2;             // 3 ?16MHz crystal or resonator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while((IFG1&OFIFG)!=0)
    {
        for(i=0;i<0xff;i++);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
    BCSCTL2 |= SELM_2+SELS+DIVS_3;  //MCLK为14.7456MHz,SMCLK为1.8432MHz
}

睡眠时的时钟切换代码如下:
  1. BCSCTL1 = XT2OFF+RSEL2;
  2.     DCOCTL=DCO2;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哪里有不妥啊?

网友A:
起振电容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B:
那么慢吗?

楼主:
程序刚开始跑的时候初始时钟只用1ms,但切到DOC在切到外部时钟就要290ms
搞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C:
起振时间290ms是怎么测出来的,数据可靠吗

网友D:
这个电容的换成12pF的测试下

楼主: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休眠之后的晶振振荡错误标志判断
看来震荡波形了,确实很早之前就震起来了,但判断标志要很久之后被清掉

网友E:
唤醒的时候,启动时钟程序是怎么写的,在中断里面就启动XT2吗

楼主:
我好了我又要"自圆其说"了。最近老是以这种方式结贴,是我牛X了呢,还是高手都不活跃了呢?

言归正传~
为什么休眠之后会有那么长的起振时间呢?看来几页的DataSheet终于找到原因了
430默认是会去起振32.768的晶振的,刚好我又焊上去了,然后手册也说了起振时间是要几百毫秒的时间。
所以呢,把这个晶振关掉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好了我又要"自圆其说"了。最近老是以这种方式结贴,是我牛X了呢,还是高手都不活跃了呢?

言归正传~

不错,确实是经验之谈。一般人会忽略这个问题的。

网友:
然后手册也说了起振时间是要几百毫秒的时间。

起振需要这么长时间啊

网友G:
然后手册也说了起振时间是要几百毫秒的时间。

也就是说290ms是正常的了

网友H:
晶体的起振时间与IC的驱动能力和匹配电容的大小等因素有关,有的起振时间有上秒钟的都有

网友G:
晶振的起振电容也会有影响

网友A:
430默认是会去起振32.768的晶振的,刚好我又焊上去了,然后手册也说了起振时间是要几百毫秒的时间。

几百毫秒,这么长时间

网友I:
采用LMP4的低功耗处理方式的,需要注意时钟的。

网友I:
这个需要确定匹配电容的。

网友:
430默认是会去起振32.768的晶振的

430对于低频晶振,启动是比较慢的,手册上是有说明的

网友J:
这个首先要保证晶振正常启动运行的。

网友K:
说的是这句吗
Low-frequency crystals often require hundreds of milliseconds to start up, depending on the crys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