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只称重传感器,有懂行的过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5-11-22):
正面

背面

关于桥式测量电路懂行的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楼主:
大家首先讨论下:为什么,同样的电阻应变片要用4个,每个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网友A:
学习中学物理关于电桥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首先讨论下:为什么,同样的电阻应变片要用4个,每个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

复习一下桥式电路的原理

网友B:
以金属丝应变电阻为例,当金属丝受外力作用时,其长度和截面积都会发生变化,其电阻值即会发生改变,假如金属丝受外力作用而伸长时,其长度增加,而截面积减少,电阻值便会增大。当金属丝受外力作用而压缩时,长度减小而截面增加,电阻值则会减小。只要测出加在电阻的变化(通常是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即可获得应变金属丝的应变情况。

楼主:
大家有懂工艺的讨论一下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有懂工艺的讨论一下哦

什么工艺

楼主:
加工、贴片、制造工艺

网友B(2017-05-17):
引用 楼主:
加工、贴片、制造工艺

粘接应变片的胶,非常关键,既要绝缘还要保证和金属一起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