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标明8A 250VAC/8A 300VDC,能不能用在10A 30V直流电源中?

楼主(2015-11-22):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是交流额定参数的1/10,分断能力问题不大。不过,毕竟没有触点的直流容量参数,不能100%保证。最好找厂家索要直流参数以防万一

网友B:
还是向原厂求证下,或自已做实验。原厂能保证最可靠,因他们有电气模型参数。

网友C:
10A的电流,普通的标称20A的小型继电器都难以长期正常工作 -- 它们的标称接触电阻都只保证小于100毫欧。需要到汽车继电器、电表继电器之类的设计专门用于大电流应用继电器里面去找合适的继电器。8A的这种根本就不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A的电流,普通的标称20A的小型继电器都难以长期正常工作 -- 它们的标称接触电阻都只保证小于100毫欧。需 ...

好吧看来只能找别的型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A的电流,普通的标称20A的小型继电器都难以长期正常工作 -- 它们的标称接触电阻都只保证小于100毫欧。需 ...

接触电阻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