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正本清源——互感

楼主(2015-11-22):
(无正文)

楼主:
电流变化,导致磁通变化,进而产生感应(互感)电动势。注意,电动势是电场所致。

按理说,变化的电场还可以产生磁场,不过这里就此打住了(忽略二次效应)。

若开路副边,则副边有电动势而没有电流,那么变压器就是个原边电感。若副边接入负载,则副边就会有电流,变化的电流对原边又会产生感应(互感)电动势。而若副边短路且导线为超导(理想导线),那么副边线圈范围内就没有磁通,原边就变成了仅存漏磁的一个电感。实际上,导线不可能没有电阻,所以不存在“短路”。

网友A(点评):
非常正确。

楼主:
这些东西,原本应该是在大学一年级就学过(《普通物理》)。而且,如同高等数学一样,这些东西都应该是融入到血液中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变化,导致磁通变化,进而产生感应(互感)电动势。注意,电动势是电场所致。

按理说,变化的电场还可 ...

有一个地方需要商讨,电动势是电埸导致,是磁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地方需要商讨,电动势是电埸导致,是磁埸吧。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电场的线积分就是电动势。需注意的是,这里的电场非保守,所以严格意义上不能谈电压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电场的线积分就是电动势。需注意的是,这里的电场非保守,所以严格意义上不能谈电压 ...

还是磁埸产生的概念,只不过是文字上的而已,电埸强度就是单位空间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磁埸产生的概念,只不过是文字上的而已,电埸强度就是单位空间上的电压。 ...

要追溯,那得追溯到原边电流....

搞电磁场的,一般都是以电场和磁场作为基本概念。电流密度和电荷密度那是“源”。

电场的线积分是电势差,由此得电压和电动势的概念(电场保守)。那么为何要区分电压和电动势呢?因为电动势可以是非电场能(譬如化学能)所致,采用电动势这个术语区分其与电压的差别。变压器内存在着感应电场,其方向与外电路相反,所以其线积分用电动势称之(类似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追溯,那得追溯到原边电流....

搞电磁场的,一般都是以电场和磁场作为基本概念。电流密度和电荷密度那 ...

说得太有水准了,电动势是非电能转化成电能的或是电能转化成非电能。这话正合我意。要点,精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追溯,那得追溯到原边电流....

搞电磁场的,一般都是以电场和磁场作为基本概念。电流密度和电荷密度那 ...

根据此原理,变压器二边电动势产生的电埸能的能量是一样的,才对吧。这会牵到一个电路模型的问题,如涡损电阻怎么跟电动势连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此原理,变压器二边电动势产生的电埸能的能量是一样的,才对吧。这会牵到一个电路模型的问题,如涡损 ...

一般有个对称性(互易),即双向互感相等。

“涡损”(包含在铁损内)会影响到互感,线性稳态前提下会使互感呈现虚数部分。而实际上,铁芯是非线性的,计算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B:
()

电动势是电埸导致,是磁埸吧。
电流变化,导致磁通变化,进而产生感应(互感)电动势。注意,电动势是电场所致。

这里的电动势不是电场导致的,是非静电力把正电荷有低电位搬运到了高电位(这是形象的说法),具体来说就是洛仑磁力。归根结底是洛仑磁力产生了电势差和电场。

电场力(静电力)的方向指向电位降低的方向。把正电荷(或者电子)搬移到高电位(低电位)的一定是非静电力。

网友C:
电源内部的非静电力使电源两极间产生并维持一定的电势差。当电源两极与电路(例如导体)接通后,在静电力推动下,正电荷从电源正极经电路移至负极,电势降低;在电源内部,非静电力克服静电力的阻碍,使正电荷又从负极经电源内部移至正极,从而形成电荷流动的回路。因此,静电力和非静电力是构成电流回路的两个必要因素。
非静电力有不同的来源。在化学电池(干电池、蓄电池)中,非静电力是一种与离子的溶解和沉积过程相联系的化学作用;在温差电源中,非静电力是一种与温度差和电子浓度差相联系的扩散作用;在一般发电机中,非静电力起源于磁场对运动电荷的作用,即洛伦兹力。变化磁场产生的有旋电场也是一种非静电力,但因其力线呈涡旋状,通常不用作电源,也难以区分内外。

百度上抄的,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电动势不是电场导致的,是非静电力把正电荷有低电位搬运到了高电位(这是形象的说法),具体来说就 ...

不对!

洛伦兹力是vXB,B不变而带电粒子运动。这里是B变化感应出E。此E为感应电场,非保守(不是静电场)。

或许你会说这只是个观察角度的不懂,没错,这就是相对论

网友B(点评):
那就应该是“变化磁场产生的有旋电场也是一种非静电力”

网友D:
■ “涡损”(包含在铁损内)会影响到互感,线性稳态前提下会使 互感呈现虚数部分。 ■

呵呵;-)

楼主:
自感的磁化损耗(互感类似):

前提是线性稳态。

楼主:
非线性下估算:

楼主:
还是那句话:

“你认为可能可以博一把(我没用“赌一把”,其实等价),当然最终还得由你自己买单。”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1211252-1-1.html

楼主:
早先就已经给了个变压器的基本模型和基于理想变压器的等效模型:

网友D:
大师动手了。
假设没有铜损,次级短路,初次级紧密接触绕在铁芯上,简单起见,各有一层。此时漏感等于?

网友D:
俺就害怕算磁路问题。楼主喜欢算,太难得了。

说有用薄层压成的铁芯,用来制作电感,铁芯由n层构成,共有d米厚,宽度为h,h>>d.计算简单起见,假设这口字型铁芯曲线半径足够大,以至于铁芯上任意一小区域都可以看成个长平面。而且磁滞环是理想矩形!
现在在这个电感上加直流电压V,什么时间t完全饱和?

楼主帮忙算几个,吃饭我买单!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前面那个基本模型就是根据《电磁学》中的互感原理得到的,其自然是包含了所谓的“磁路”(只是没让你看见而已)。那是变压器的基本模型。

后面那个等效模型是将原边电感分拆成了励磁漏感,然后接入一个理想变压器(副边电感被融入其内)。

如果是变压器(一定范围内电压基本不随负载变化),那么励磁电感两端的电压基本不变(或变化不大),则可见励磁磁通也基本不随负载变化而变(或变化不大)。但如果是CT(或电压随负载变化比较大),那么励磁磁通也将随之变化。特别的,若输出短路且假设变压器导线为超导,那么励磁电感两端的电压就会同样地跌落至零。意味着没有励磁磁通,原边就仅剩一个漏磁电感了,这就是测量漏磁方法的基本原理。

网友D:
接上
如果不是直流电压,而是v(t),那么电感中电流=?
假设有N匝,饱和磁通密度为Bs,铁芯体积电导率为б,有效路径为l。
注意:必须考虑涡流和内部矫顽力!

楼主:
这些大学一年级就该掌握的知识,到头来却是浆糊一桶。怪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面那个基本模型就是根据《电磁学》中的互感原理得到的,其自然是包含了所谓的“磁路”(只是没让你看见而 ...

这个我知道,去年冬天和大蚂蚁就如何精确测量漏感,讨论过,翻翻老贴就知道了。

这里计算的目的是:弄清内部机理!否则徒省事,根本不用算就能猜到和自感表达式雷同,比如正比于u,正比于N^2,等。

网友A:
在磁路计算上,HWM真是大师,随心抟来般,本人钦佩。自感不如。非拍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磁路计算上,HWM真是大师,随心抟来般,本人钦佩。自感不如。非拍马。

HWM在23楼说的是“这些大学一年级就该掌握的知识”。
不过,还要注意到首帖HWM提到“电磁学”。通常在电子相关专业是没有“电磁学”这门课的,物理系才有。

搞微波专业,或沾边的专业都要学的,应是高年级或研一的课程吧。基本的大学物理应有讲到。

网友D:
还有迷糊的地方。
对于非空心电感,大信号应用时,考虑到真实的磁滞环,电感L究竟取多少???L=NdQ/dt?包括磁导率在内的许多量,都在大范围变化,取平均值?
如果is对应于饱和磁力Hs,于是当绝对值i小于绝对值is,此范围L=某个近似Lm,其他范围取等于Ls,但当激励速度变换太快,甚至比磁畴移动速度还快,那么上面电感计算公式L=NdQ/dt都不能用了,那L取多少,怎么算?或者怎么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WM在23楼说的是“这些大学一年级就该掌握的知识”。
不过,还要注意到首帖HWM提到“电磁学”。通常在电 ...

我原来学校,不但电子学院,信科学院有,就是自动化学院都有这门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迷糊的地方。
对于非空心电感,大信号应用时,考虑到真实的磁滞环,电感L究竟取多少???L=NdQ/dt?包 ...

如果电信号速度快于磁畴速度,那变成电磁炉不成,我家的电磁炉的加热原理就是磁滞损,出现磁导率出现虚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信号速度快于磁畴速度,那变成电磁炉不成,我家的电磁炉的加热原理就是磁滞损,出现磁导率出现虚部 ...

涡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信号速度快于磁畴速度,那变成电磁炉不成,我家的电磁炉的加热原理就是磁滞损,出现磁导率出现虚部 ...

磁畴速度,磁电因果,磁率虚部……
怎么一个也听不懂是什么

楼上说,涡流,我是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磁畴速度,磁电因果,磁率虚部……
怎么一个也听不懂是什么

常见的磁阻器件原理,磁导率有虚部,对电感是没有虚部,只有实部,因此没有消能量,磁阻是消能量的,转成焦尔热。在高频率呈现电阻性成分。

网友D:
扯了半夜,知道的还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以后还是老老实实看书是王道。

网友F:
内地院校专业类学生能有这样水准已经很难得了,却明显基础概念有疑虑。
1.“电与磁”相生相伴,何来因果。
2.磁畴时间滞后概念,若纯Fe以秒计的大致数量级多少。
3.“复磁导率”概念怎么理解,怎么表达。
4.“磁(路)阻(抗)”若是耗能,“铁芯开隙”之空气岂不是将被“磁加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磁阻器件原理,磁导率有虚部,对电感是没有虚部,只有实部,因此没有消能量,磁阻是消能量的,转成 ...

“磁阻是消能量的,转成焦尔热”
那空气芯电感岂不是最热?

楼主:
给一条线性稳态假设条件下的“磁滞回线”:

楼主:
电和磁,本是一物的不同视角,这点《电磁学》(相对论)中早有论述。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一贯如一地**此点,那么就请你始终如一地采用麦克斯韦方程组去分析和设计任何与电相关的东西。

若此,《电路分析》将不复存在!

纯粹的静电和恒磁根本不存在!

楼主:
至于磁导率怎么会出一个虚部(类似还有介电常数的虚部),这自问一下为何阻抗会有个虚部即可。

楼主:
当然,这里的虚部磁阻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内地院校专业类学生能有这样水准已经很难得了,却明显基础概念有疑虑。
1.“电与磁”相生相伴,何来因果。
...

这得自己看书。关于复磁道率,脑子里有映像,一听老抽说"正弦稳泰",俺就知道他在暗示俺,把课本翻到"时谐电磁学"这一节,果然,课本上有句话:。。。习惯于将阻尼损耗和欧姆损耗的影响都包括在虚部中。。

网友D:
有个习题有意思,说有跟电线,不是受电场干扰,就是受磁场干扰了,这跟电线两端都是接电阻终端到地的,在实验室,如何简单区分是受什么干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至于磁导率怎么会出一个虚部(类似还有介电常数的虚部),这自问一下为何阻抗会有个虚部即可。

...

这样比较,有误导性!
书上意思很清楚,引入虚部的目的,是想保持麦氏方程形式不变性,跟用电位移D代替ЗE+P是一样的。
但是这里虚部并不虚,尤其是跟阻抗的虚,意思相反!
书上说的很清楚,想了解具体情况的看看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电场的线积分就是电动势。需注意的是,这里的电场非保守,所以严格意义上不能谈电压 ...

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