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5-11-22):
AD, ADC, dc, ni, AN
用的C8051F410单片机,只用AD采入几个数值计算一下然后DA输出。之前用的好好的,然后突然出错了。。。。。太菜了,照着示例程序编写的,找不出毛病啊,目前就是只让他输出一个AD的数值,结果一直在波动,用两个电位器和示波器检查发现第二个AD端口的电压信号影响了第一个采值,大家能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吗,拜谢。
#include <c8051f410.h>                 // SFR declarations
#include <stdio.h>

int x[12];

int y ;

sfr16 TMR2RL   = 0xca;                 // Timer2 reload value
sfr16 TMR2     = 0xcc;                 // Timer2 counter
sfr16 ADC0     = 0xbd;                 // ADC0 result
sfr16 IDA0     = 0x96;                 // IDA0 high and low bytes

#define SYSCLK       24500000          // SYSCLK frequency in Hz
#define BAUDRATE     115200            // Baud rate of UART in bps

sbit PWM_OUT = P1^7;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ADC0_Init(int channel);
void DAC0_Init(void)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
void main (void)
{
   PCA0MD &= ~0x40;        // WDTE = 0 关闭看门狗,上电默认打开
   PORT_Init ();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DAC0_Init();
           EA=1;
         while(1)
         {
         PWM_OUT=1;
         DelayUs(56);

         ADC0_Init(0x11);
         x[0] = ADC0;
         ADC0_Init(0x10);                  //set p2.1 to adc channel
     x[1] = ADC0;
         ADC0_Init(0x11);
         x[2] = ADC0;
         ADC0_Init(0x10);                  //set p2.1 to adc channel
     x[3] = ADC0;

         ADC0_Init(0x11);
         x[4] = ADC0;
         ADC0_Init(0x10);                  //set p2.1 to adc channel
     x[5] = ADC0;

         DelayUs(56);

         PWM_OUT=0;

         DelayUs(56);
         ADC0_Init(0x11);
         x[6] = ADC0;
         ADC0_Init(0x10);                  //set p2.1 to adc channel
     x[7] = ADC0;

         ADC0_Init(0x11);
         x[8] = ADC0;
         ADC0_Init(0x10);                  //set p2.1 to adc channel
     x[9] = ADC0;

         ADC0_Init(0x11);
         x[10] = ADC0;
         ADC0_Init(0x10);                  //set p2.1 to adc channel
     x[11] = ADC0;

         DelayUs(500);

         IDA0=x[0]-x[1];
         }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87;                      // configure internal oscillator for
                                       // 24.5MHz
   RSTSRC = 0x04;                      // enable missing clock detector
}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IN    = 0xFE;                   // Configure P0.0  to analog
   P0SKIP    = 0x01;                   // Skip P0.0 on the crossbar
   XBR1      = 0x40;                   // Enable Crossbar
   P2MDIN  = 0xFC;                                           // set P2.0 P2.1as an analog input
   P2SKIP  = 0x03;                    // skip P2.0 P2.1pin
   P1MDOUT = 0x8C;                     // Set LED to push-pull

}

void ADC0_Init (int  channel)
{
        ADC0TK = 0x04;
        ADC0CF = 0x30;
   REF0CN = 0x1b;
   ADC0MX = channel;
  ADC0CN = 0x00;
   BURSTEN = 1;
   AD0EN = 1;
            AD0INT = 1;
         AD0BUSY = 1;
         while(AD0INT == 0);
}

void DAC0_Init(void)
{
   REF0CN = 0x1b;
   IDA0CN = 0xF7;                      //
}

void delayUs(int x)
{
        while(--x);
}

楼主:
自己顶一下。。。。。重写了好几遍还是没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