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与stm32开发区别

楼主(2015-11-22):
最近用32GDF103做一个项目,想问下这个芯片在软件开发上是否与STM32开发上是否类似(比如GPIO设置,常用外设USART  ADC  等),STM32的固件库是否可以直接使用, 谢谢

网友A:
基本可以。

网友B:
这两个是有类似的,可相互借鉴的。

网友C:
两者的固件库的需要做下小的修改的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