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大小端存储

楼主(2015-11-22):
什么叫做大小端存储,搞的不太明白

网友A:
端模式(Endian)的这个词出自Jonathan Swift书写的《格列佛游记》。这本书根据将**蛋敲开的方法不同将所有的人分为两类,从圆头开始将**蛋敲开的人被归为Big Endian,从尖头开始将**蛋敲开的人被归为Littile Endian(这句话最为形象)。小人国的内战就源于吃**蛋时是究竟从大头(Big-Endian)敲开还是从小头(Little-Endian)敲开。在计算机业Big Endian和Little Endian也几乎引起一场战争。在计算机业界,Endian表示数据在存储器中的存放顺序。下文举例说明在计算机中大小端模式的区别。

网友B:
如果将一个32位的整数0x12345678存放到一个整型变量(int)中,这个整型变量采用大端或者小端模式在内存中的存储由下表所示。为简单起见,本文使用OP0表示一个32位数据的最高字节MSB(Most Significant Byte),使用OP3表示一个32位数据最低字节LSB(Least Significant Byte)。

网友A:
小端:较高的有效字节存放在较高的的存储器地址,较低的有效字节存放在较低的存储器地址。
大端:较高的有效字节存放在较低的存储器地址,较低的有效字节存放在较高的存储器地址。

网友B:
采用大小模式对数据进行存放的主要区别在于在存放的字节顺序,大端方式将高位存放在低地址,小端方式将高位存放在高地址。采用大端方式进行数据存放符合人类的正常思维,而采用小端方式进行数据存放利于计算机处理。到目前为止,采用大端或者小端进行数据存放,其孰优孰劣也没有定论。

网友A:
有的处理器系统采用了小端方式进行数据存放,如Intel的奔腾。有的处理器系统采用了大端方式进行数据存放,如IBM半导体和Freescale的PowerPC处理器。不仅对于处理器,一些外设的设计中也存在着使用大端或者小端进行数据存放的选择。

因此在一个处理器系统中,有可能存在大端和小端模式同时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为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要求系统设计工程师,必须深入理解大端和小端模式的差别。大端与小端模式的差别体现在一个处理器的寄存器,指令集,系统总线等各个层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