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63关于SWD需要哪几个引脚

楼主:
我看了DEMON板上面有用到SWO,这个引脚可以用不吗?只用DIO,CLK,RESET,GND可以吗?swo有什么用呢

网友A(2015-11-22):
Jlink/STLink自带一个SWO接口,使用这个接口配合keil可以输出一些简单的调试信息,在没有串口可以使用的时候,SWO也可很方便的打印一些信息,比如F303RE这个板子在我的电脑上一直没法安装虚拟串口的驱动,所以我可以用这个SWO输出调试信息。论坛送的STM32F303RE上自带的stlink正好有这个SWO口,而且也接到了MCU上,所以正好可以使用,好像有的ST的板子也带了这个接口,但是其中桥接电阻并没有贴到板子上,如果要使用的话,就要自己连接起来(比如STM32F429DISCO好像就没有接上)

网友A:
SWO接口,使用这个接口配合keil可以输出一些简单的调试信息,在没有串口可以使用的时候,SWO也可很方便的打印一些信息

网友B:
是SWD接口。

网友C:
网上down的,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