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63 AD中RAIN(输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5-11-22):
如果AD端口上面输入电阻为上M级的电阻,这个怎么解决DATASHEET上面输入电阻不超过50K的问题呢

网友A:
用跟随器,或者用运放做个一比一的运放,然后就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跟随器,或者用运放做个一比一的运放,然后就隔离了。

这样增加了成本,如果在输入电阻上面并个小电容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