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63 每个IO都可以设置成独立的电平变化中断吗

楼主(2015-11-22):
STM32L063 每个IO都可以设置成独立的电平变化中断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A:
绝对可以,可以分别设置为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但是都是端口的中断,因此需要在中断里进行类别判断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理论上是的。但是要注意必须从0~15每个端口只能有一个对应的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