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教关于MK10D7启动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5-11-22):
最近想用MK10D7系列的片子开发项目,发现官网上关于7系列的资料很少,特别是参考例程,想用IAR建立工程,但是启动文件很少,例如K20系列的startup_MK20D10.s,system_MK20D10.c,system_MK20D10.h,如果需要改一下,不清楚如何改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72M的,你可以参考TWR-K20D72M的代码: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s&fileExt=.zip

网友A:
关于启动文件,你可以直接用K20的,不过,你要把头文件给换成K10的。

网友B:
建议使用主流型号,价格低例程多。遇到问题懂得人也多。

网友C:
我晕,k10d7不是常用型号?现在一个产品在用,那freescale主推那些型号呢?

网友D:
可以在同类型的基础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k10d7不是常用型号?现在一个产品在用,那freescale主推那些型号呢?

请教你的启动文件怎么修改的?官网上关于K10D7的例程很少

网友C:
我用的是k10dx256vll7,你型号与这个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k10dx256vll7,你型号与这个一样吗?

我用的也是K10DX256VLL7,请教你的启动文件修改的吗

网友E:
楼主为啥不用些常用的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也是K10DX256VLL7,请教你的启动文件修改的吗

不是的,我用的keil自带的。

网友C:
这个芯片不是常用芯片? 那你们当初告诉我这个是常用芯片,现在又不常用了? 真是无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也是K10DX256VLL7,请教你的启动文件修改的吗

为什么要修改,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可以参考常用的代码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修改,有什么问题吗?

在哪里有K10D7的启动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有K10D7的启动文件?

这个芯片是常用的,你可以参考2楼我给你的代码,里面有启动文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有K10D7的启动文件?

你指的启动文件是? 我上面帖出来了,不知是否是你要的。
我是用keil建工程时,自动添加的。

网友D:
可以在相近的程序代码基础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