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写的PT100的测温和温度软件校准的方法

楼主(2015-11-23):
PT100测温校准原理:

PT100就是一个热敏电阻,它的主要成分是铂,化学符号pt,也就传说中的白金,它的温度特性好,稳定性好,耐酸碱性好,所以被用来制作成了温度传感器,并在工业中有大量的应用,当然它的价格不便宜。PT100有一个标准的阻值温度对应表,在0度的时候,它的电阻值在100R,在常温25℃,它的电阻值是109.73R,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它的电阻变化,就可以换算成温度,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万用表测它的电阻值,然后查它的电阻温度表就可以转换成对应的温度,很简单吧。

在智能化的今天,我们就不去用万用表测电阻,然后查表,再转换成温度。我们可以把这些繁琐的过程统统交给单片机来处理。测温原理还是一样的,都是测电阻,根据电阻值再换算成温度值。不过用单片机来处理可能步骤会多一些,比上面的要复杂些。

1,测量方法的选择:
Pt100在-50℃时,电阻值是80.31R,在0℃的时候,电阻值是100R,在100℃时,电阻值是138.51R,在200℃时,电阻值是175.86R,300℃时,电阻值是212.05R,在500℃时,电阻值是280.98R,如果我们的温度控制范围在-50℃ --- 500℃,可以看到电阻值的范围是80R --- 300R,其电阻变化是220R,温度变化是550多度,电阻每一欧姆变化大概对应2.5摄氏度的温度变化。对单片机来说,只能通过ADC来采集电压,所以要把电阻的变化转化成电压的变化,这样单片机才可以去识别,并转化成温度。电阻的测量方法有很多种,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特点,常用的有(1)分压法,(2)恒流法,(3)电桥。

(1)分压法:分压电路如下图,就是电阻分压,然后测量PT100上的电压变化量,这个变化量很小,所以一般要放大。这个电路的优点是原理简单可靠,测量精度有分压电阻决定。

(2)恒流法:恒流法就是让流过pt100上的电流恒定,一般是1ma(因为1ma以上的电流会引起pt100发热),这样再去测pt100上的电压,和分压法相比,它的测量精度由给定的恒流精度决定。

(3)电桥法:电桥法如下图所示,其实上面的分压法本质也是电桥,不过是单桥,下面的是双桥,我们就用双桥来做pt100的测温吧。

我用的是STM32F030F4的3.3V的单片机,ADC的电压范围就是0-3.3v,AD是12位的,所以AD值的范围就是0 --- 4095,我的电桥是3.3V的电压,和 单片机的ADC电源用的同一个电压,如果想要更高精度的温度,可以用恒压源TL431或者更稳定的恒压源IC。

2,电路设计:
(1)电桥的设计参数选择:
PT100电流要小于1ma,电桥电压是3.3V,所以电阻R1选用3K精度1%的电阻。这里尽量选择让流过pt100的电流在1ma附近,其实就是想让电压变化更大些,好方便采集。电桥的原理是比较两个分压电阻中间的电压值。,如果R1=R2,这时候,只有RPT=R3时,电桥才平衡,R3的电阻值就是RPT的电阻值。这个时候电桥是平衡的,后面的ADC的输入是0V,我们单片机采样得到的也是0,如果电桥不平衡,该怎样得pt100的电阻值呢?

(2)运放的参数设计:
选择合适的放大倍数,首先要确定测温的范围,pt100的测温范围可以从-50-600度,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确定温度范围,这样才能选择合适的放大备份,我这里选择的10倍的放大。运放的电阻选取要不干扰输出采集端的电压,前面的电桥电阻大概是110R左右,我这里选取是47k和470K的电阻,这样连接在采样的电桥上,几乎不会引起电桥上的分压电阻的电压值。这样要注意运放的+和-端口,别弄错了,我们这里采样的单相3.3V供电,切记。

这样整个电路就确定下来了,下来我们来推算怎样实现电阻到温度的过程吧!我们把电桥看作两个分压电路,运放是放大分压电路的压差值,单片机采样时放大后的电阻值,所以有下面的公式:

;
VDD是电桥电压和AD的参考电压
A是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ADC是当前AD测量值
ADC_MAX是ADC的最大范围值;
理论上是可以直接通过上面的公式直接计算出当前的的电阻值的,然后根据这个电阻值查表就可以得到当前的温度值。从上面可以看到,测温的精度取决于R1,R3的电阻值,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是别忘了pt100上还有线电阻,通过上面的公式是消除不了的。

下面部分来讨论下怎样消除pt100的线电阻,有两种办法,(1)硬件上可以使用三线或者4线的pt100传感器。(2)软件上通过校准来消除pt100的线电阻。明显硬件的做法成本要高些,软件校准该怎样呢?还是按照上面的公式,我们来推导软件校准pt100消除线误差和接触误差。

1,校准时,我们把上面的公式可以写成:

2,测量时,那么公式就变成了这样:

3,如果假设,把上面两式相减就可以得到如下,

进一步简化就是:

最后就变成了这样:

公式推导到这里,是不是有些明白了,就是PT100测温时的电阻值,就是校准时候的PT100的电阻值,就是当前温度下的温度变化值,这里已经和R3没有关系了,PT100上的线电阻在校准和当前温度下是一个固定值,也被减掉了,这样就消除了pt100的线电阻。

4,根据查表可以找到对应的的电阻值,所以,这个公式就变成了下面的这样:

上面就是pt100电阻测温时候的电阻值,根据这个电阻值查表,就可以得到当前温度了。
5,根据查表,就可以知道的温度值。

上面是假设,温度增大的过程,反之则****是下面:

这些就是多路pt100的温度校准,测温的过程的,后续待我把程序整理好了,会发布出来,这样方便大家的学习,共同的提高!

可能第一次接触pt100的童鞋对上面的思路还不是很理解,没有关系,自己在纸上好好写写画画推导下,心里对这个过程有个大概的理解,后面我会整个开源一个小pt100的测温项目,用的是stm32f030f4的单片机。

总结很到位
学习了

楼主:
自己是先用world写好的,里面的公式和图片复制不上,附近是源world,这样更容易大家去理解pt100的校准温度的过程,自己也花了很多精力弄这个,所以共享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更快的上手PT100!

楼主:
顺便把原理图和代码也共享了吧,这个原理图是电桥的测温,没有用基准电压源,需要高精度的朋友,最好使用恒流的测温,PIC出了一个高精度的恒温原理图,这个在网上可以下载到,测温和校准方法是一一致的,上面的程序或许能给你一点思路吧!

网友A:
这个帖子好,讲了混合设计三个方面:
1.RTD 介绍时用手册中图表好,比如激励类型是?系数是0.00385,温度范围?等。
2.基于运放的硬件设计
3.选用合适的ADC

网友B(2016-01-09):
请教你这个温度测试误差值有多大

网友B:
你好,对于《/*****************根据ADC的值,转换成当前的温度值*****************/
        if(adc_value_avg >= pt100_check_adc)        //当前温度小于校准时的温度
        {
            res_cur = pt100_table[50+pt100_check_temper] - 7.3242*(adc_value_avg - pt100_check_adc);        //当前温度查对应的电阻值,放大100倍//45.9433
        }
        else
        {
                        res_cur = pt100_table[50+pt100_check_temper] + 7.3242*( pt100_check_adc - adc_value_avg);        //当前温度查对应的电阻值,放大100倍
        }

中的算法不明白

网友C:
放大变化量是提高精度的关键。直接测量PT100的电压都是笨且不靠谱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好,讲了混合设计三个方面:
1.RTD 介绍时用手册中图表好,比如激励类型是?系数是0.00385,温度范 ...

消除共模电压,提高差模电压,是提升测量精度和分辨率的唯一思路。

网友D:
x想问下电路图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放大变化量是提高精度的关键。直接测量PT100的电压都是笨且不靠谱的思路。 ...

放大变化量 是指的 用 电桥方式 吗?

我感觉用电桥方式也是直接测量pt100的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放大变化量 是指的 用 电桥方式 吗?

我感觉用电桥方式也是直接测量pt100的电压啊, ...

电桥方式是取变化量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调零点的方式扣掉(需要恒温装置),取出变化量。

网友F:
我是参考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式,外挂双差分输入ADC,直接测量电阻值,精度主要取决于参考电阻。

网友G:
没有看到图片 你电桥分压电阻的温度系数是多少 使用STM32的12位ADC 实现的精度和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2016-03-06):
正在研究,好东西

网友H:
向楼主学习PT100测温方法

网友I:
下载下来为什么是PHP格式,谁能告诉我,55555555555

网友J:
发现一处错误
     if((pt100_res>21170)&&(pt100_res<8070))                //温度的范围
        {
                 return 0;
        }
中间的&&应该是||吧?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由于无法打开楼主提供.sch文件,所以只是看了word文档中的电路,
此电路中存在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运放输出本应该避免容性负载的,所以电路中的C2是不合理,容易造成振荡,而且C2在这个电路中也无法发挥任何正面的作用。

另外,在word文档的图2中,R4、R12其实是可以不用的(可以直接短路),因为这个电路输出的电压与RTD的阻值不会是线性的,哪怕有R4、R12的存在。
所以,既然怎么整都无法是线性关系,那就随它去吧。
那么,校准就会很重要。
以查表进行线性化是一项很古老的方法,当年CPU的计算能力太弱,一个long或float的计算可能需要几ms到几十ms的时间,而M3仅需要us级时间,
所以建议线性化采用多项式来完成,程序简单很多很多,速度也会更快,功耗也就更低,芯片的温升更小,ADC的稳定性也就更有保证。

还有,鉴于楼主的这个应用计算量不大,建议系统时钟不要超过8M,可以更低,但高了确实没什么用。

网友L(2016-04-19):
楼主分享的是pads格式的原理图。
我转成pdf的了。

网友M:
今晚正好打算回来弄PT100的电路。。。 用上了。。。 先参考。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由于无法打开楼主提供.sch文件,所以只是看了word文档中的电路,
此电路中存在一个原 ...

搭了下电路发现输出电压的确不会与RTD的阻值成线性,假如输入接100欧姆,差分电压0V,接入200欧姆的时候想让它实现0.1V时确发现只有0.09V。那这个用恒流源是不是要好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搭了下电路发现输出电压的确不会与RTD的阻值成线性,假如输入接100欧姆,差分电压0V,接入200欧姆的时候想 ...

这时不用关心线性度,用恒流源也完全没用。
直接用这个电路推导出温度与电压的传递函数,以软件修正既可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这时不用关心线性度,用恒流源也完全没用。
直接用这个电路推导出温度与电压的传递函数,以软件修正既可 ...

文档中的电桥电路就是个减法电路,我来试试看,主要还得照着楼主写程序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由于无法打开楼主提供.sch文件,所以只是看了word文档中的电路,
此电路中存在一个原 ...

R4 R12应该不能去掉吧,楼主的想法是差分后放大10倍

网友K:
可以去掉,只是还需将后面的2个反馈电阻减小。

网友O(2016-06-28):
怎么下载不动了,是我的网络问题吗

网友P:
7.3242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Q:
我用的是分压办法测电压,但是我程序转换的电压,在转换成电阻值,就发生了溢出,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帮忙

网友R:
呵呵,精度不行

网友S(2016-09-01):
麻烦请教一下,您说的校准时是指怎样的操作?

网友T: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由于无法打开楼主提供.sch文件,所以只是看了word文档中的电路,
此电路中存在一个原 ...

高手!我看到电路板上就是您说的这样用的。

网友N(2016-11-12):
这个电路实际用下来还是误差有点大的,不知道要怎么校准了,放大倍数会随着电阻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N:
这个校准的办法还是有很大误差,不知道还有啥其它办法校准

网友U:
很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V(2017-01-03):
请问楼主有pt306压力传感器的应用程序么

网友V:
请问楼主有pt306的应用程序么

网友W(2017-05-08):
讲的非常好

网友X(2017-07-02):
感觉还是不能去掉线阻,因为校准的时候线长和实际使用的PT100线长并不一样,例如,我在出厂前校准时候用100R电阻直接接到电路里校准,但是线长会配上几米的导线这时候就不能够消除线阻了。

网友Y:
楼主,可以联系一下你吗?我这里想要咨询一下你一点问题

网友Z(2017-10-29):
非常感谢,说的很好

网友AA:
好好学习一下,现在正在用

网友AB:
这个温度计我也做过,当时用的热敏电阻型号忘记了,反正很简单,一个基准电阻,一个热敏电阻,一个电容,两个IO(推挽),连接方法是:IO口1——基准电阻——热敏电阻——IO口2,基准电阻和热敏电阻之间为AD口信号输入,并用小电容接地稳定读取电压,IO口1高电平,IO2低,读一个AD值;反过来,IO口2高电平,IO1低,读一个AD值。然后计算热敏电阻阻值。(双向测量主要是可以避开IO口输出电压的不稳定性,不信你们自己测,说是5V,但是一般来说实际测绝对低于5V),然后查表,线性处理,得到温度值。当初我做的时候,体温附近误差在正负0.2度(水银温度计对比),其余在正负0.3度。那时候测试用的是杜邦线,PCB的精度绝对更高。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这个温度计我也做过,当时用的热敏电阻型号忘记了,反正很简单,一个基准电阻,一个热敏电阻,一个电容,两 ...

这样电路能做到偏差正负0.3度?受环境温度影响吗?请教个问题用热敏电阻的话温度值跟阻值不是线性关系,楼主怎么线性处理的?双向测量的话,采样到的两个AD值不一样,又怎么处理呢?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这样电路能做到偏差正负0.3度?受环境温度影响吗?请教个问题用热敏电阻的话温度值跟阻值不是线性关系, ...

可以做到正负0.3度,起码在室温和体温附近没问题(几款水银温度计和电子温度计对比过的)看你选择的热敏电阻(裸头精准度最高,感应速度最快,就是一个小黑头),温度计本来就是测量温度的,肯定受影响啊。温度和阻值不是线性的话,你可以分段线性模拟嘛,分段越细越精准(比如说每3度一个区间)。至于我之前提到的双向测量,主要是为了避免VDD电压不稳定带来的影响,单片机的VDD(比如51,不一定是准5V),双向测量分别得到热敏电阻和参考电阻的ADC值,套用公式直接计算热敏电阻的阻值就出来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这样电路能做到偏差正负0.3度?受环境温度影响吗?请教个问题用热敏电阻的话温度值跟阻值不是线性关系, ...

如果不能做到每次单独测量参考电阻的话,你就选用1%或更高精度的电阻吧

网友AB:
引用 网友Q:
我用的是分压办法测电压,但是我程序转换的电压,在转换成电阻值,就发生了溢出,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帮忙 ...

uword是你自己定义的格式吗,我C用得少不清楚,一般溢出肯定都是超位数了,8bit255,16bit65535,自己看看格式设置对没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可以做到正负0.3度,起码在室温和体温附近没问题(几款水银温度计和电子温度计对比过的)看你选择的热敏 ...

我现在用的是10K精度正负1%的热敏电阻,跟你用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的是测水温的,热敏电阻无法长时间泡在水中,你的这种方案有量产过吗?一制性如何,我的做出来,测了5台,最大误差会差到值能控制在正负2°内。我的电路是+3V,热敏电阻,电阻,GND,热敏电阻和电阻之间连到单片机AD采样。双向测量这样能避免VDD电压不稳定带来的影响?这个不是很理解。。。我还得好好想想

网友AB(2017-11-29):
引用 网友AC:
我现在用的是10K精度正负1%的热敏电阻,跟你用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的是测水温的,热敏电阻无法长时间泡 ...

我和模具的同事做过几十个样品,也遇到过几个问题,但是都是跟结构这方面的问题有关(焊接真的累),目前不打算出品(市场做烂了),正负2度有点太夸张了,你可以先检查一下你的程序的处理(线性模拟)以及AD稳定性,然后多试几家的热敏电阻样品(当初我们的热敏电阻裸头丢水里几小时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我现在用的是10K精度正负1%的热敏电阻,跟你用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的是测水温的,热敏电阻无法长时间泡 ...

说真的,这种直接接触式在低成本里面的精度是最高的了,做到1度误差那是轻轻松松,你主要检查一下你的ADC值得稳定性如何(可能是ADC的原因,也可能是热敏电阻的原因,也可能是电源原因),如果AD值稳定,那就看你处理出来的值跟厂家给的标准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我和模具的同事做过几十个样品,也遇到过几个问题,但是都是跟结构这方面的问题有关(焊接真的累),目前 ...

几个小时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连续泡两周在水里甚至更长时间有的就不行了,坏的热敏电阻也不是直接断掉或者短路什么的,而是阻值跟正常的热敏电阻相差比较大,比如25度10K的热敏电阻,相同的温度,正常的热敏电阻6K阻值,坏的热敏电阻4K的阻值。后面问了厂家,说这种感应头是不能长时间泡水里的。现在要求客户加铜套,但是加铜套反应速度比较慢。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说真的,这种直接接触式在低成本里面的精度是最高的了,做到1度误差那是轻轻松松,你主要检查一下你的ADC ...

如果只是1台式可以的,但是做做的比较多台测试的时候,有的就会超出正负1度了。

网友(2018-05-23):
讲的很透彻啊,为什么没有加精。

网友AD(2019-06-18):
很垃圾的电路。现在学校里面教的都是屎吗?
用bing或者google搜索“RTD Application notes site:www.ti.com”,可以换成Reference design或者www.analog.com

你们这群井底之蛙看看现代的PT100测试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很垃圾的电路。现在学校里面教的都是屎吗?
用bing或者google搜索“RTD Application notes site:www.ti.com ...

已搜到,跟以前icl系列芯片的数字万用表类似原理。

ADS系列确实好用,16/24bit 精度高,省事,可以使用电桥+外置电源,也可以使用内置恒流源(精度会更高),不过用了才知道好坏。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E:
再补个microchip.com

网友AD:
microchip的电路非常不好,跟楼主的电路问题一样,太多温度敏感的元件了,真到现场会飘的像神仙一样,用高精度元件你又用不起。上面那个ti的电路是很好的,毕竟microchip只是个做单片机的,ti和analog是专业做模拟电路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microchip的电路非常不好,跟楼主的电路问题一样,太多温度敏感的元件了,真到现场会飘的像神仙一样,用 ...

感谢提醒,我以前再电厂是个仪表工,仪表是定期校验,母表定期送质量监督局。知道仪表的深浅。
设计上一般都是成品温控仪+区间报警进单片机,温度区间不在范围,工装不能启动。
一般做高级工装,labview+单片机+modbus,设计过一次,用的是max6675(K型热电偶)。
自己搞也可以,就是没东西校准,基本上都是虚的。

网友AF(2019-12-01):
您好 请问您的关于pt100帖子的里面的stm3203单片机连得是哪几个串口哇

网友AG(2020-02-05):
非常感谢,最近一直在纠结这个。谢谢。

网友AH(2021-10-16):
你好,你那个28℃是的校准adc值0x770也就是1904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AH:
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W(2022-02-14):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由于无法打开楼主提供.sch文件,所以只是看了word文档中的电路,
此电路中存在一个原 ...

直接短路这两个电阻的话,输出怎么计算啊,不是差分放大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AH:
原理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pads

网友AI(2025-02-14):
我觉得,文档中所说的校准 ——这个校准时机怎么把握?
在现场带着实际线缆引线,现场校准一遍吗?
我们在自己厂里进行低端,高端校正时,引线的电阻一般很短,可以忽略为0。
所以,你说的校准,是在何时,进行怎样的校准?校准点又怎么选择?

网友AJ:
引用 网友AI:
我觉得,文档中所说的校准 ——这个校准时机怎么把握?
在现场带着实际线缆引线,现场校准一遍吗?
我们在 ...

很明显,是在现场,测量之前校准

网友AI:
引用 网友AJ:
很明显,是在现场,测量之前校准

这样现场操作去校准的话,对于客户来说,是不可接受的,1台两台还行。如果几十上百台,光人工成本,他们都无法接受!所以,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AK:
站内有免标定的低成本方案,实测精度可达±0.2℃,分辨率可达0.01℃。一般应用完全没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1384-1-1.html
这个思路我用了好多年了发了很多货。原创作者不知道为什么被喷得很厉害估计人家是不会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