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石电容容易被击穿

楼主(2015-11-23):
各位大侠好!
      独石电容使用在光耦的输出端,为什么容易烧坏。花红线的

网友A:
楼主图中C7是1uF的电容,可能质量不太好、耐压不够。

网友B:
你电容的耐压是多少,是不是耐压太低

网友C:
没别的,你所用的产品质量太差,重新选择供应商。

楼主:
我的电容耐压是25V的!  应该可以使用的啊

网友D:
有这几个电阻存在,基本可以排除板内电路的问题,可能
  一、这个电容安装在PCB比较边缘的位置,存在机械应力,被拉裂损坏
  二、光耦在另外一块板子或距离比较远,在光耦输出这两条线上感应到相当强的干扰
  三、买到假冒伪劣电容
  四、生产焊接质量问题

楼主:
重新发了个线路图,我把大概线路图都贴上,主要还有个200K接大地问题。我分析是接大地后,行程漏电流引起的。

网友E:
这个主要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通常要烧坏的是光耦接收,今天算你运气好。你想想哪儿构成过载电流了。

这里的光耦基本没烧的可能, 除非质量有问题.

1, PC817的集电极允许电流是50mA, 集电极电流有个饱和值, 受电压决定, 这里的CE电压最高不到4V, 饱和电流不到40mA

2, 一般认为单次脉冲能量小于封装功耗在1mS内的能量是安全的, PC817的封装功耗是200mW, 即单次脉冲能量0.2mJ不会有问题. 1uF在4V电压下的储能, 只有0.008mJ

干扰的强度多少能引起损坏,第一次看到有解释的,以前都比较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的光耦基本没烧的可能, 除非质量有问题.

1, PC817的集电极允许电流是50mA, 集电极电流有个饱和值,  ...

那问一下,独石电容烧坏是不是跟对大地接地有关,对地电压有-10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问一下,独石电容烧坏是不是跟对大地接地有关,对地电压有-100V。

我尊重上面各位关于"器件及生产工艺问题"的意见

网友H:
这个楼主不妨换个牌子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I:
别的问题,你的Q1不应该是串联稳压,因为你的前面有3个大电阻,Q1那个位置应该采用并联稳压

网友J:
引用 楼主:
重新发了个线路图,我把大概线路图都贴上,主要还有个200K接大地问题。我分析是接大地后,行程漏电流引起的 ...

从#8L的图上看,左边的C1和C3都比那个105的电容更容易被烧掉……

网友K:
是不是其他板子也有这样在情况。

网友L:
估计是耐压不够吧

网友M:
先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N(2016-10-27):
我的独石电容C1,老是漏电

网友O:
你的两个电源是隔离的么?地和电源都是隔离的么?

网友P:
漏电是什么意思,是指输入信号被拉低了吗?

网友Q:
正常情况来说电容不应该坏的,自身的质量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