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函数来判断大小端存储

楼主(2015-11-23):
如何用函数来判断大小端存储

网友A:
【用函数判断系统是Big Endian还是Little Endian】

//如果字节序为big-endian,返回true;
//反之为   little-endian,返回false

bool IsBig_Endian()
{
    unsigned short test = 0x1234;
    if(*( (unsigned char*) &test ) == 0x12)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IsBig_Endian()

楼主:
谢谢,这个不错,简洁

网友B:
这个不错,用程序读出来,然后直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