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降容降压不解之迷

楼主(2015-11-23):
做小家电的经常搞阻容降压,但发现会有偶尔烧限流电阻的情况,我们是用绕线39R的,电路板也烧黑了有时候,但电阻没烧坏电阻也烧黑了,是什么情况呢?阻值不增大 的情况下电阻的温度应该不会上升的,电阻的环境温度70度左右。现在想用电感取代电阻,不知道可否,应该用什么参数的?

楼主:
100R更不行,阻容降压的电流是恒定的,阻值大了发热更利害

网友A:
改成10R左右的

楼主:
比如我选工形电感10mh,线径是0.1mm的容易饱和不,工作电流90ma交流

网友B:
没做过阻容降压,不太了解,阻容降压里面,容量和频率确定,容抗也就确定了,输出电流也就确定了,就算把电阻拿掉,也照样可以工作,但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C:
如果不存在共电源线的问题,电容C1去0.68uf,改全波整流。
电容越大,冲击越大
39欧姆3w,应该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存在共电源线的问题,电容C1去0.68uf,改全波整流。
电容越大,冲击越大
39欧姆3w,应该足够了吧。 ...

主要现在电阻一个都不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阻容降压,不太了解,阻容降压里面,容量和频率确定,容抗也就确定了,输出电流也就确定了,就算把电 ...

不可靠的,电阻主要是防浪涌的,上电时CBB相当于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靠的,电阻主要是防浪涌的,上电时CBB相当于短路

那把这个电阻换成一个冷态阻值为几十欧的热敏电阻,效果应该不错吧?

网友C:
主要现在电阻一个都不能坏

全波整流,电容减小了一半,冲击小了,电阻少的概率就小多了

网友D:
换桥堆,减电容,成本依旧很接近

网友E:
应该选用热敏电阻吧,电流越大,电阻越小。

网友F:
去寻找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G:
不用限流电阻不行吗??像下面这样:

网友H:
不限流死的很难看, 用NTC吧, 成本比电感低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限流电阻不行吗??像下面这样:

不是不行是不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100R更不行,阻容降压的电流是恒定的,阻值大了发热更利害

谁说阻容降压电流是恒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谁说阻容降压电流是恒定的?

阻容降压电流应该算是恒定的.

电阻的的电抗要求要远小于电容的电抗.所以电阻对电流的影响很小.

电阻的作用是防冲击.

网友K:
电阻是假线绕电阻吧
我做了很多,没有收到客户反馈过烧电阻,不知道是客户没说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阻是假线绕电阻吧
我做了很多,没有收到客户反馈过烧电阻,不知道是客户没说还是怎么回事 ...

好的绕线电阻,电阻烧黑了是好的,可能我们用的CBB电容大了一点,用的地方的温度太高了,使用内部温度有70多度,所以影响电阻的散热效果,主要我们又没有加压敏电阻

网友C:
不限流死的很难看, 用NTC吧, 成本比电感低得多

肯定要加这个串联电阻,说的对,不加这个电阻烧坏的概率更大。不知道加NTC电阻的原理是什么,多大阻值?
是不是PTC电阻呢?PTC电阻的价格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加这个串联电阻,说的对,不加这个电阻烧坏的概率更大。不知道加NTC电阻的原理是什么,多大阻值?
...

加了个可恢复保险管,有PTC电阻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了个可恢复保险管,有PTC电阻的吗?

可恢复保险就是PTC电阻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