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Z64管脚图有吗?KEAZ64管脚图有吗?KEAZ64管脚图有吗?

楼主(2015-11-23):
KEAZ64管脚图有吗?不是KEAZN64的管脚图。谢谢啦

网友A:
KEAZ64是和KEA128共用reference manual的,文档链接如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 ... on&fileExt=.pdf
第10章可以找到对应的管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AZ64是和KEA128共用reference manual的,文档链接如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zh-Hans/files/micr ...

KEA64管脚跟KEA128的    64PIN脚位都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A64管脚跟KEA128的    64PIN脚位都一样的吗?

你现在KEA64的芯片全称是什么?要看你的封装引脚数,然后参考KEA128的参考手册,第10章的引脚表格中对应引脚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KEA64的芯片全称是什么?要看你的封装引脚数,然后参考KEA128的参考手册,第10章的引脚表格中对应 ...

KEAZ64

数据表里的ALT0~ALT7。是什么意思?默认值是AD功能。为什么ATL4也是AD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AZ64

数据表里的ALT0~ALT7。是什么意思?默认值是AD功能。为什么ATL4也是AD功能?

ALT0-ALT7是该引脚所具有的复用功能,具体功能由你打开的模块决定。
AD功能的引脚是模拟引脚,默认就是模拟功能,你也可以理解为,该引脚默认就是ALT4。

网友B:
这两个管脚还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0-ALT7是该引脚所具有的复用功能,具体功能由你打开的模块决定。
AD功能的引脚是模拟引脚,默认就是模 ...

哦~

网友A: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谢谢!

网友C(2018-05-10):
这两个板子的程序可以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