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将imx6sx支持双网卡换成我们板子的一个网卡之后,工作异...

楼主(2015-11-23):
最近在调试IMX6SX的网卡驱动问题,IMX6SX的样板支持双网卡的,phy1和phy2,我们自己的板子只用了Phy2,没有用Phy1。我们的系统启动之后自动需找到了我们phy2,mdio通信时正常的,可以读取phy2的寄存器,但是用udhcpc获取不到IP地址,在获取IP地址的时候,且TX_CLK2没有时钟产生。当我用ifconfig eth1 up的时候,软件上面显示没有eth1设备(正常,因为只有phy2,对应的节点是eth0), 可是TX_CLK2会产生25M的时钟,这个是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没有eth1设备,但是对它上电会让eth0的phy2产生25M的时钟。我的猜测可能是飞思卡尔在区别一个网卡和两个网卡的时候混淆了,应该是一个bug吧?希望有调试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有这方面经验,帮顶了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还没有呢,不知道我的问题,官网有支持吗?已经困扰三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这个就是网卡的SWITCH的问题,你有调试过这个的经验吗?

网友C:
详细看看fec.c的代码吧......

网友B:
那个fec.c文件里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具体可以在fec文件里得到答案,楼主认真读一下代码吧

网友E(2015-12-25):
引用 网友D:
关于这个问题具体可以在fec文件里得到答案,楼主认真读一下代码吧

西门大神,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boot下可以ping通主机,进入系统ifconfig eth0 up出现错误:
ifconfig: SIOCSIFFLAGS: No such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