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63 SWD需要哪几根线呢

楼主(2015-11-23):
reset引脚需要吗 SWO需要吗 应该是哪几根就可以了呢 感谢。

网友A:
SWD最少用四根线的吧,包括数据,时钟,电源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最少用四根线的吧,包括数据,时钟,电源和地。

复位引脚不需要吗 如果烧完程序后MCU会自动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