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ESD比传统齐纳二极管的12点优势分享

楼主(2015-11-23):
     这个是基于NXP的ESD保护器件的一个比较说明的:
    摘要说明:
     一些热插拔产品,便携式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手机、PDA、MP3 播放器等),由于频繁热插拔,或者频繁接触静电源(如人体),使产品极易受到 ESD 放电,电压瞬变、浪涌的影响。造成芯片损坏,系统功能失效,使用户怀疑产品质量问题而有损企业形象。ZLG 公司提供一个全新系列的 ESD 保护器件,非常适合于抑制 ESD 放电及其他电压瞬变冲击,可以有效地保护您的芯片,使您不再为返修,报废、产品不稳定等事情烦恼。使您的产品更加可靠,稳定,更富有竞争力。

楼主:
NXP 的 ESD 保护器件与传统齐纳管/二极管相比的 12 条优势
1.  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需要,导致芯片越做越小,加工工艺的发展使硅晶氧化层越做越薄,使 IC 对一些低电压的干扰也很敏感(一些较低的电压也会造成 IC 损坏),传统的齐纳管/二极管很难对低电压进行箝位,而 NXP 的 ESD 器件可以做到很低的箝位电压。
2.  NXP 的 ESD 保护器件具有较大的结面积,使得它具有更好的高压承受能力,及泄放瞬态大电流的优点,更好地应对冲击电流。
3.  NXP 的 ESD 保护器件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远小于 1ns), 使瞬时脉冲在没有对线路或器件造成损伤之前就被有效地遏制,
4.  NXP 的 ESD 保护器件具有极低的线电容, 避免因线电容过高,影响数据传输,造成数据失真。
5.  NXP 的一些 ESD 保护器件具有集成 EMI 滤波和 RFI 防护等功能,不但减少设计所采用的器件数目降低成本,而且避免了 PCB 布板时线间的寄生电感,非常适用于高速通信(如 USB2.0,AGP 等)。
6.  NXP 的 ESD 保护器件具有极低的漏电流,适合低功耗系统。
7.  NXP 的 ESD 保护器件在几千次高电平的 ESD 冲击之后性能不会退化。 对于传统齐纳管/二极管,经历数千次冲击后,结短路、氧化层击穿或元件金属层的熔化会导致故障。有一点非常重要,即遭 ESD 损坏的器件可能并不会立即失效。一些器件参数老化会导设备过早失效,或者在某些特殊场合下失效。
8.  能够处理高峰值的 ESD 电流。
9.  可以对抗 8kV 的接触式放电,及 15kV 的气隙放电。
10. 提供多种超小封装,满足便携式产品的需要。
11. 完全通过 IEC 61000-4-2,level 4 认证。
12. 完全通过 HBM MIL-Std 883, class 3 认证。

楼主:
这12点优势说明的能够对我们这些开发设计人员在选择ESD保护器件是提供帮助的,大家参考借鉴的吧

网友A:
NXP 的 ESD 保护器件具有较大的结面积,使得它具有更好的高压承受能力,及泄放瞬态大电流的优点,更好地应对冲击电流.
这一点在选择ESD保护器件时非常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NXP 的 ESD 保护器件与传统齐纳管/二极管相比的 12 条优势
1.  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需要,导致芯片越做越 ...

在选型ESD产品时还需要注意漏电流的,这个决定了该期间应用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