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电流表无法调零求交流

楼主(2015-11-23):
     电流表调零问题: 我用ADC采样的直流偏置电压数据会跳动,导致无法调零。有人遇到过或懂得吗

网友A:
跳是正常的,关键跳多少

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是正常的,关键跳多少

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我参考电压4960. 8的成倍数跳  16 到24 , 有时候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参考电压4960. 8的成倍数跳  16 到24 , 有时候32.

多少位的AD啊

网友B:
ad 参考电压稳不

楼主:
恩,稳得。 4.96V

楼主:
调零的原理是不是先采集一次直流偏置的电压,然后以后每次计算先减去这个电压?   那如果不稳 调零怎么解决?

楼主:
还是我调零的想法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我调零的想法错了?

输入为零,采集AD,

以后每次都减掉这个A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我调零的想法错了?

偏置电压就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为零,采集AD,

以后每次都减掉这个AD

恩,是这个想法,那没错。  你说输入为零, 采集的AD是变化的正常,那变化的话怎么实现调零?

楼主:
输入为0, 偏置电压应该是中点电压吧。 然后减去这个AD值,就是0电位吧。但是我现在零输入,插上电源,这个采集的中点电位值会有波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为0, 偏置电压应该是中点电压吧。 然后减去这个AD值,就是0电位吧。但是我现在零输入,插上电源,这 ...

那就去查原因

楼主:
试了挺多方法- - ,电源模块换变压器、换不同滤波电容;参考电压接上去耦电容;   然后也试过用电脑usb的5V直接供电,充电器5V输出供电,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挺多方法- - ,电源模块换变压器、换不同滤波电容;参考电压接上去耦电容;   然后也试过用电脑usb的 ...

如果测直流都有问题,要么是程序问题,要么是芯片问题,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测直流都有问题,要么是程序问题,要么是芯片问题,是什么芯片

mega88    不可能程序问题吧。 我直接把采集的直流信号数据显示出来的, 现在也有5mA的跳动,来回跳

网友D:
由于单片机内部运行全是方波,有强烈的电磁波辐射,周围导线会随着单片机的运行感应出微弱电压,把参考电压与测试输入端用几十皮法电容联通,也许能消除电磁波感应电压的影响。不妨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mega88    不可能程序问题吧。 我直接把采集的直流信号数据显示出来的, 现在也有5mA的跳动,来回跳 ...

猜是猜不出来的,需要证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是猜不出来的,需要证据说话

没有靠猜- -我想问下 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这样,然后一一排查,我能试的方法自己试过了- - 之前电压的精度是0.1V的。这个是1mA的,有点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单片机内部运行全是方波,有强烈的电磁波辐射,周围导线会随着单片机的运行感应出微弱电压,把参考电压 ...

试过了。 我之前0.1uf的不行,换了你说的20pf也不行。还是有5的波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我之前0.1uf的不行,换了你说的20pf也不行。还是有5的波动。

波动是有的,你要看数据手册看芯片本身的精度

波动5应该差不多了,AVR的ADC本身就不怎么样,这个我是知道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动是有的,你要看数据手册看芯片本身的精度

波动5应该差不多了,AVR的ADC本身就不怎么样,这个我是知 ...

那波动5的话怎么进行调零呢? 直接减去读取到的第一次AD值。这样子不行吧?如果取最大的那个减, 那有时候回溢出呀,

网友D:
还有波动就是热稳定性的漂移了,与电阻温度特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波动就是热稳定性的漂移了,与电阻温度特性有关

楼上有说直流偏置上下5mA的波动正常的。那要怎么调零呢?AD采集的数要稳定不变才能调零吗?还是有波动也行?因为我第一次接触电力相关的东西,所以都不是很清楚。   我用芯片是10精度的,参考电压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波动5的话怎么进行调零呢? 直接减去读取到的第一次AD值。这样子不行吧?如果取最大的那个减, 那有时 ...

你都知道会溢出,处理一下不就可以了

没有不波动的AD,可以把信号搞稳定,可以加各种滤波算法,。。。

一般需要几个AD对应一个最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会溢出,处理一下不就可以了

没有不波动的AD,可以把信号搞稳定,可以加各种滤波算法,。。。

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溢出= = 怎么处理,求方法。不懂。

滤波算法在调零的时候没法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会溢出,处理一下不就可以了

没有不波动的AD,可以把信号搞稳定,可以加各种滤波算法,。。。

几个AD对应一个最低位? 没听懂。  是采集几次,然后如果是这几个值,就输出0?这个意思吗?那这个AD值就要先确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会溢出,处理一下不就可以了

没有不波动的AD,可以把信号搞稳定,可以加各种滤波算法,。。。

但也不对,如果几个值都对应0电位, 那我输入为5A的时候, 应该减去哪个值?中间的值?那误差岂不是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个AD对应一个最低位? 没听懂。  是采集几次,然后如果是这几个值,就输出0?这个意思吗?那这个AD值就 ...

比如显示范围是0.000~1.000V
分辨率是0.001
10个AD值是0.001
那么跳动几个值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1个AD值对应0.001,跳动几个肯定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显示范围是0.000~1.000V
分辨率是0.001
10个AD值是0.001

也是。我先试试

网友E:
调零有输入调零和输出调零啊。不知道你的具体思路或者想法是个什么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零有输入调零和输出调零啊。不知道你的具体思路或者想法是个什么样子啊 ...

你看下上面的聊天内容就知道了。

网友F:
先排除硬件问题,用示波器实际测量一下,看测得的是不是稳定值,若不稳定排查干扰源,若正常,检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排除硬件问题,用示波器实际测量一下,看测得的是不是稳定值,若不稳定排查干扰源,若正常,检查程序 ...

没有示波器- - 我直接显示AD口的值,就是波动的。你看下我和其他的聊天记录。

网友G:
大概是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直流偏置电路电流不稳定.测测电源的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概是电源功率不够,导致直流偏置电路电流不稳定.测测电源的波形看看.

不大可能,变压器1.5W的,但确实应该是电源问题,我用usb提供电源,就能调零,用电源模块就不行。这个电源干扰要怎么解决?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543449286\Image\C2C\1E[~7@QYG]YXD9JB55I9L}I.png这个是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显示范围是0.000~1.000V
分辨率是0.001
10个AD值是0.001

显示范围是0.000~5.000A的, 精度10位, 一个AD值就5mV,对应就40mA了- - 这误差太大了。有点坑爹。 我看都说一个AD值的跳动是正常的, 可是直流电压都不稳,那不是很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