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8 是否不支持EEPROM库函数?

楼主(2015-11-23):
环境:MAPLAB X 3.15
今天头一回使用eeprom_read()和eeprom_write()向PIC18F4620单片机读写数据,但死活无法向EEPROM写数据也读不到数据。用自己编写的读写程序倒是可以成功读写。
不知道是否XC 8的不支持EEPROM函数的操作。另外MPLAB® XC8 C 编译器用户指南里也没有相关EEPROM的库函数。
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6-04-05):
XC8 未实现
2.5.9.4 注意事项
对于所有 PIC18 器件, XC8 均未实现 __eeprom 限定符;对于其他 8 位器件,该限定
符将按预期工作。

网友B:
我用XC8  V1.33 可以成功写入PIC12F683、1822和 16F1823、1825、1829、1847、1786、1787、1789及18F4550、46K80等等,并没有楼主说的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XC8  V1.33 可以成功写入PIC12F683、1822和 16F1823、1825、1829、1847、1786、1787、1789及18F4550、4 ...

直接用库函数可以吗?我试了下用库函数也是不行,用自己写的函数就可以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应该是不可以

网友E(2016-05-07):
有庫函數的

网友E:
我是xc8 1.37 上面是安裝目錄中的文件 看到他有實現 至於具體沒有作用可能跟你實驗方法有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XC8 未实现
2.5.9.4 注意事项
对于所有 PIC18 器件, XC8 均未实现 __eeprom 限定符;对于其他 8 位器件, ...

這個說的EEPROM變量直接声明 跟樓主說的EEPROM讀寫函數不是一件事情

网友F:
做PIC18f是用自己编的读写EEPRM程序。

网友G(2016-10-19):
我自己写的读写程序,写入EEPROM数据,复位后读出来的怎么是0?

网友G: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EEADR=addr;//写入地址
    EEPGD=0;//bit6=0,访问数据存储器
    CFGS=0;//bit7=0,访问存储器
    EECON1bits.RD=1;//启动读操作
    GIE=0;//禁止总中断
    //while(RD);//等待读取完成
    temp=EEDATA;//读取数据
    GIE=1;//打开总中断
    return temp;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EEADR=addr;//写入地址
    EEDATA=data;//写入数据
    EEPGD=0;//bit6=0,访问数据存储器
    CFGS=0;//bit7=0,访问存储器
    GIE=0;//关闭总中断
    WREN=1;//使能写操作
    EECON2=0x55;//必要时序
    NOP();
    EECON2=0xAA;//必要时序
    NOP();
    EECON1bits.WR=1;//启动写操作
    while(EECON1bits.WR==1);//等待写操作完成
    GIE=1;//打开总中断
    WREN=0;//禁止写操作
    EEDATA=0;
}
这段代码有问题吗?读出来的一直是出厂默认值,写不进去

网友H(2018-07-13):
引用 网友B:
我用XC8  V1.33 可以成功写入PIC12F683、1822和 16F1823、1825、1829、1847、1786、1787、1789及18F4550、4 ...

你好!能发一个**版的XC8 V1.33给我吗?邮箱416775364@qq.com

网友I(2019-02-17):
可以进去看下XC8的库是怎么写的。

网友J:
直接看dataSheet的FLASH/E2PROM的章节,  有读写访问的例子的, 搞清原理, 照葫芦画瓢也很容易...

网友K:
之前有一个帖子已经说过了,那两个nop去掉,另外用MCC更方便

网友L:
你能找到带这个的头文件?

网友M:
在MPLAP X 打开代码工程,双击选定函数名,然后Ctrl + Shift + A, 可以定位到该函数的头文件
也可以通过右键菜单,Navigate -> Go to Header

网友B(2020-01-21):
对于PIC18f26K22相似芯片,内部有1024字节EEPROM,只有XC8 1.34及以前例如1.33版本能用eeprom_read(addr),及eeprom_write(addr,dat),能读写EEPROM ,并且能读写至1023地址。

其他版本XC8,如1.36,1.37,1.38,经实验不能读写,特此留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