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下调试时,如何将数据写如PC机的文件。

楼主(2015-11-23):
CCS下调试时,需要检测大量的数据,由于没有预留其他端口,想在调试的时候将监测的几个变量实时输出到PC机的文件中。

我看到CCS下有文件读写的功能。
在函数中添加了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在某个函数中写入以下语句。
        FILE  * fp;
        fp=fopen("e:\\text.text","rb");
但编译报错。错误如下,怀疑是CMD文件没有设置正确,现在用的是dsp28335,CMD文件就是例程里的文件。

请问文件读写操作是否能实现我希望的功能,如果可以如何实现?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cio"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warning: creating ".sysmem"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0x400; use the -heap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E:\\anc_xb75_tdeg\\DSP2833x_common\\cmd\\28335_RAM_lnk.cmd", line 126: error:
   placement fails for object ".text", size 0x1794 (page 0).  Available ranges:
   RAML1        size: 0x1000       unused: 0x1000       max hole: 0x1000
"E:\\anc_xb75_tdeg\\DSP2833x_common\\cmd\\28335_RAM_lnk.cmd", line 132: error:
   run placement fails for object ".ebss", size 0x11cb (page 1).  Available
   ranges:
   RAML4        size: 0x1000       unused: 0x1000       max hole: 0x1000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bug/axc_xb1.out" not built

网友A:
感觉像和cmd文件的编写有关系。
ccs的版本是多少呢?是否也有关系

网友B:
直接可以基于CCS进行save data

网友C:
利用matlab的ccslink接口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