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香主求解 : F103使用SPI发送接收数据,每个字节间延时很大

楼主(2015-11-23):
spi, AN, ce, TI, ST

各位高手,小弟使用SPI遇到点小问题,烦请大家赐教。

使用SPI接口进发送接收时,每个字节间有延时,如下图所示:
使用的函数为HAL_SPI_TransmitReceive,已确认延时来自下面这句话
          if(SPI_WaitOnFlagUntilTimeout(hspi, SPI_FLAG_RXNE, RESET, Timeout) != HAL_OK)
          {
            return HAL_TIMEOUT;
          }

我的问题是:
1. 为什么会有延时,8个sck后数据应该就已收到,为什么SPI_FLAG_RXNE标志要延时约1us才能置起?
2. 将程序改为查到发送为空就发数据,查到有数据到达就收数据则发现收到的数据不对。
    (已确认在这种情况下的MISO的波形是对的)
   修改后的核心代码如下:
//注: TxCnt = RxCnt = 3
while ( TxCnt>0 && RxCnt>0 )
{
    if ( (hspi->Instance->SR & SPI_FLAG_TXE ) != RESET )  //发送寄存器为空
    {
        if( TxCnt > 0 )   //数据还没有发送完成
        {
            hspi->Instance->DR = *pTxData++;
            TxCnt--
        }
    }
    if ( (hspi->Instance->SR & SPI_FLAG_RXNE) != RESET )
    {
        if( RxCnt > 0)
        {
            *pRxData++ = hspi->Instance->DR;
            RxCnt--;
        }
    }
}

网友A:
完成一个发送后,就是一个周期,要进行代码地址跳转返回,所以,就是那个波形了。

楼主:
回楼上,我用avr/ht时间隔看不到的!ST间隔太明显,故有此问。

网友B:
那个是实时的波特图吗?是都这么脉冲严重?我以前以为是整齐的方波呢。

楼主:
香主,求解。

网友C:
为何会有这样的时间间隔呢?这个硬件电路的问题?换个ST的其他芯片的板子试试。

楼主:
香主,求解。
请问这是硬件的问题吗?
之前用其它家的MCU时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不要沉了。

网友D:
TxCnt--后少个;号。应该是手误。

我看你到吗是对寄存器的直接操作,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就想知道逆选择的SPI的波特率有多大?

网友E:
之前写SD卡时测试过这个,ST的硬件SPI的确是间隔很大,对此atmel的片子比ST的小很多!

网友F:
看程序,判断较多,应该可以进一步优化。
可以通过汇编代码评估一下时间,如果波特率较高,是有可能出现楼主位的情况。
另外可以写一段测试代码,通过判断TXE,直接发送一组数据,不做其它事,看看是否依然是这种情况。

网友G:
这个很正常,跟芯片厂商的设计有关,我用老款omap芯片的sdio时,那间隔让我想撞墙

网友H:
调用库函数本身就要费一些时间,你改为直接查询寄存器试试。

楼主:
按11楼和13楼两位仁兄的说法, 那应该就是硬件的实现方法问题了。
回12楼 , 这个判断只需要一点点时间,远小于1us.
哎 , 这个IP设计得不好~~:L:L:L:L

楼主:
@香水城 给出结论以便结贴。

网友I:
我这都这样

网友J(2016-01-25):
引用 楼主:
按11楼和13楼两位仁兄的说法, 那应该就是硬件的实现方法问题了。
回12楼 , 这个判断只需要一点点时间,远 ...

难道真是ST的IP设计有问题?!!!:funk:

网友K:
楼主你直接查寄存器也有这么大的间隔吗? 不要调用函数,函数进出栈需要时间的。

网友C:
可以通过汇编代码评估一下时间,如果波特率较高,是有可能出现楼主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