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555产生高压的电路中D6,D7的作用

楼主(2015-11-23):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到电路图

楼主:
对不起,补上图了
有人说,加了D6,D7,三极管发热降低了。是不是

楼主:
驱动的电压高于推挽输出的电压,是让2个推挽的2个三极管就容易工作在截止和饱和,三极管的功耗就降低了。

网友B:
嗯,可能是因为555的输出摆幅达到不了电源轨,让二极管分担一点电压降低三极管的发热

网友C:
原理上没啥用,分担点发热倒是可以

楼主:
是让三极管可以进入饱和区吧,没有这2二极管,三极管无法进入饱和区的。

网友D:
似乎可以从这方面想:
三极管截止期间,电容被二极管放空,两端电压为0,
下次导通的初期,集电极被强制拉到vcc或者地线,有点加速的意思,
随着电容两端电压升高,通路被二极管替代。

R7至少会起到启动震荡的作用,似乎不能省略。

另外,三极管的直流通路在哪里,能工作吗?

这图是什么软件画的?没有节点,但看着挺舒服。

楼主:
有空试试再说吧

楼主:
但是本例题彷佛有见过,

请回忆一下。
这图是什么软件画的?没有节点,但看着挺舒服。

这就是PROTEL的原理图截图的。
这是一个产生高压的电路,要求占空比50%,555的3脚高电平输出不太强,加上拉R7后好点
2个二极管实际是降低了推挽输出的电源,让2个三极管能进入饱和区,否则射极跟随器的三极管是无法饱和的。

网友E:
为了管子饱和,而使C极电路产生压降!?
使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无非是提高末级功耗效率,显然串此二极管达不到目的。若为饱和而饱和,串电阻也行。
如果这是成熟电路,还得做一些电路测试分析,才好结论。

网友F:
有个555的资料不知道有用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