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大牛来帮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5-11-23):
5v逻辑电路变换成12v

我用了个三级管反相电路。  控制信号由低变高时,输出由高变低,波形还能接受。但控制又高变低,三级管截止时,输出的波形不好。时间太长了。咋办?如何实现?上升沿太长了。

网友A:
选择高速开关管,或上拉电阻尽量减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高速开关管,或上拉电阻尽量减小一些

8050 3094 就是高速开关管了。 上拉用多大的?

网友A:
脉冲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频率是多少?

50K 到 100K  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8050 3094 就是高速开关管了。 上拉用多大的?

开关管一定会在datasheet里标明开关时间参数, 但8050没有标, 只标了特征频率

网友C:
选择高速开关管,或上拉电阻尽量减小一些

能小尽量小,最大1k在给BC之间接个1N5819,和三极管BC的二极管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小尽量小,最大1k在给BC之间接个1N5819,和三极管BC的二极管同方向。

1n5819起什么作用

网友C:
不让三极管深饱和,退出饱和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让三极管深饱和,退出饱和容易些

好的。 还有, 8050 3094 在这做为开关三极管可以不?

网友D:
在基极电阻上并个小电容,可以起到一点加速的作用。

网友C:
还有, 8050 3094 在这做为开关三极管可以不?

8050.。。都行
还可以采用“玄德”的基极电阻并联电容的方法

网友E:
直接一个MOS管 2N7002比用三极管省一个基极电阻,速度也够用。

网友F:
在B极前的电阻上在并一个PF级的电容试试

网友G:
上升时间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了。还有你的上升过慢,总归要有一个具体的参数啊。

网友H:
用专门逻辑门电路吧。

网友I:
你的上升沿延迟过大是因Rc造成,同时还要求与输入同相,且电平提高。虽然单管共基电路可能抵挡一阵子,但最好见16楼。

网友J:
把输入信号的时序图,输出信号一起合起来看下,如果纯延迟的过长,是深度包和导致,基极是流太大,如果斜坡太长,那是充电电流太小,也就是说上拉电阻太大,或负载容性成分太多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专门逻辑门电路吧。

用啥门电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输入信号的时序图,输出信号一起合起来看下,如果纯延迟的过长,是深度包和导致,基极是流太大,如果斜坡 ...

空载下用示波器看的,要是用逻辑芯 片用哪个好?反相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上升沿延迟过大是因Rc造成,同时还要求与输入同相,且电平提高。虽然单管共基电路可能抵挡一阵子,但最 ...

用啥门电路好?

网友K:
你的图是上升慢,即关断慢,基极电阻反并一个二极管试试,加快电流泄放

网友J:
引用 楼主:
空载下用示波器看的,要是用逻辑芯 片用哪个好?反相也没问题

74HC00

网友L:
推挽比较好,建议一下

网友M:
上拉敢不敢换个1K电阻!还有输出接到那那里。如果是大的负载或电容。那你还是加一级推免吧。别无他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专门逻辑门电路吧。

提供几个门电路参考?

网友N:
需要对比输入与输出时序,若存粹是延迟,那是基级过饱和导致的,可以并个电阻分流;若是上升沿过缓,那是负载导致的,减少上拉电阻或负载容性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