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5控制的12864显示汉字问题

楼主(2015-11-23):
请教一下我在使用ST7565控制的12864液晶时,写汉字判断字符串是否写完
while(disp[k] != '\0')
{
for(j=0;j<2;j++)
{
Lcd_SetAddr(page+j,column);
for(i=0;i<16;i++) //写16行
{
LcdWritedata(*dis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isp++;
}
}
while (*disp!= '\0'){}这个判断怎么也进不去。求解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LCD12864 display words.
          * @param  x: row(0~3)  y: line(0~7)  str: the pointer to words
          * @retval None
          */
        void LCD12864_Display_Words(u8 x, u8 y, u8 *str)
        {
                LCD12864_Write(WRITE_CMD, LCD12864_DDRAM_ADDR[x][y]);
                while(*str)
                {
                        LCD12864_Write(WRITE_DAT, *str);
                        str++;
                }
        }

我是这样用的

网友B:
楼上给力

网友C:
这个需要调用汉字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调用汉字库的。。

我是自己写的字库  这款控制器没有字库

楼主:
为什么while(*str)进不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while(*str)进不去呢

你str是怎么定义的,如果非空肯定可以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str是怎么定义的,如果非空肯定可以进去啊

str就是使用的字库数组啊  是非空的

网友D:
有的字库中是空白字符,你这个判断方式不好

网友E:
还是写个n在里面。

网友E:
以前用字符串出错了。

网友F:
K的值,有变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