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楼主(2015-11-23):
格力空调KFR35W变频机子,现在天气很冷,用遥控器换到制热功能就是不工作,拔掉电源重启,也是老样子,也不显示故障代码。请专业老师指点

网友A:
四通有问题, 或是干燥过滤器冰堵, 或是室外温度太低

网友B:
我家买的空调也是这毛病,显示F1什么的,找过售后,对方说室内外温差不大,制热不启动。变频的都这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