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pcb后元件跑外边了

楼主(2015-11-23):
怎么也选不着了

网友A:
设置一下视图试试

PS:
强袭,黯灭,假腿,大**,分身斧,龙芯,你这也算是六神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视图试试

PS:

六神装

楼主:
3D模式先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视图试试

PS:

切3D能看见了,我记得当时是40多个人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3D能看见了,我记得当时是40多个人头……

军团?

网友C:
PCB的原点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C:
还有就是将偏离的器件在原理图上删除,更新PCB,然后再重新添加,

网友D:
封装原点没设置好,可以先CTRL+A,然后M-S,移动出来
最根本的还是改封装,重新定义原点

网友E:
参考点没选。

网友:
把当前能看到的全选,然后在 EDIT 里面 选择 outside Area ,就可以选中看不到的,然后拖进来就行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视图试试

PS:

假腿? 难道不应该换成远行鞋

网友F:
PCB外形、原点没有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假腿? 难道不应该换成远行鞋

看实际情况,一波推过去就没必要

网友G:
可以移动啊

网友H:
往里面赶回去不就成了嘛

网友I:
请问是哪个软件画的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