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596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5-11-23):
一直用LM2596做电源转换芯片,没出过什么问题。最近需要对输入电源做功耗限制,所以测了一下LM2596-5.0的输入电流,发现5V输出空载的时候,24V输入电流要9.5mA.这个电流有点大,各位高人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电流降低么?或者推荐一款芯片来代替LM2596-5V(输入最高45V,输出5V,输出电流3A).谢谢

楼主:
这款芯片输出电流是2A的。 另外  请教一下 它在空载的时候 输入电流是多少?

网友A:
同样楼主的问题,TPS54340和LM2596都用过,,,效率实在低,,,当时做了两路电源,在设备休眠下,把一路关掉,只留CPU的才过了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楼主的问题,TPS54340和LM2596都用过,,,效率实在低,,,当时做了两路电源,在设备休眠下,把一路关 ...

TPS54340是带有轻载高效的,轻载效率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54340是带有轻载高效的,轻载效率还行

请问你具体测过么,比如TPS54340 只带MCU(休眠模式),需要24V电源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具体测过么,比如TPS54340 只带MCU(休眠模式),需要24V电源提供多大的电流? ...

没测试过24V输入,只测了14V\12V输入,下面数据参考。
24V输入的话,估算空载电流在0.2mA左右。

输入电压(V)        输入电流(mA)        输出电压(V)        输出电流(mA)        效率(%)        备注
14.4260         0.3860         5.2597         0.0000         0.00         54340(8.2uH,4030,Rf2=2.7K,560K)
12.0130         0.4900         5.2592         0.0000         0.00         54340(8.2uH,4030,Rf2=2.7K,560K)
12.0650         98.4740         5.2544         200.0000         88.45         54340(8.2uH,4030,Rf2=2.7K,560K)
14.4370         83.5560         5.2573         200.0000         87.16         54340(8.2uH,4030,Rf2=2.7K,560K)
12.0330         236.7800         5.2506         500.0000         92.14         54340(8.2uH,4030,Rf2=2.7K,560K)
14.4580         200.2400         5.2516         500.0000         90.70         54340(8.2uH,4030,Rf2=2.7K,56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测试过24V输入,只测了14V\12V输入,下面数据参考。
24V输入的话,估算空载电流在0.2mA左右。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