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R8T6 驱动8com17seg液晶,电压低液晶显示比较暗,电压高液晶会有鬼影

楼主(2015-11-23):
用STM8L052R8T6调试液晶,发现用LCD_Contrast_Level_4时,液晶正面看显示比较暗,只有倾斜看才清晰;用LCD_Contrast_Level_7时,液晶就会有鬼影--重影,不知道这个是STM8L驱动不行呢还是液晶不行,或者程序没弄好?

      /* Enable RTC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 Enable LCD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HSI, CLK_RTCCLKDiv_2);

    /* Initialize the LCD */ //fLCD = 500K/32/26=600.96HZ,Frame frequency = 600.96*1/8 = 75.12HZ
    LCD_Init(LCD_Prescaler_1, LCD_Divider_31, LCD_Duty_1_8,
             LCD_Bias_1_4,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 Mask register*/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CF);   //SEG0-3,6-7;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FF);   //SEG8-15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 0x07);   //SEG16-18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3, 0x00);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4, 0x00);   //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5, 0x00);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4);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7);

    LCD_Cmd(ENABLE); /*!< Enable LCD peripheral */

网友A:
确实是会有的,因此电压不能太高,这个在正常现象,液晶都是这个德行。

网友B:
是不是要控制PAGE_COM来改变RAM中的映射关系?是不是刷新的问题导致重影?

网友C:
修改 bias 试试,我的也是8duty 1/4  bias,正常驱动时很暗淡,,但是不知为什么设置为1/2 bias 时 就很好了,正在同液晶厂家沟通。

网友D:
使用内部的LCD段码驱动器,那个段码分配是固定的还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设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改 bias 试试,我的也是8duty 1/4  bias,正常驱动时很暗淡,,但是不知为什么设置为1/2 bias 时 就很好 ...

mobufan, 你在驱动8COM时,需要通过 PAGE_COM 来选择RAM值驱动显示 COM4-COM7的内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使用内部的LCD段码驱动器,那个段码分配是固定的还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设定的? ...

内部设定是固定的,资料中有说明。对于复用RAM,资料中说通过PAGE_COM来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部设定是固定的,资料中有说明。对于复用RAM,资料中说通过PAGE_COM来选择。 ...

噢,应该跟使用段码LED的数码管是差不多的方法吧,只不过提供了内部专用的寄存器。

网友E:
加个限流电阻试试看,是不是电流太大了才这样呢?我也见有的闹钟也是显示有这个情况。

网友F:
看看是不是频率太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bufan, 你在驱动8COM时,需要通过 PAGE_COM 来选择RAM值驱动显示 COM4-COM7的内容吗? ...

需要的。需要分别选择 first page 和 second page

网友C:
    LCD_PageSelect(LCD_PageSelection_FirstPage);
    refreshLcdRam(lcdram0);

    LCD_PageSelect(LCD_PageSelection_SecondPage);
    refreshLcdRam(lcdram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 bias 试试,我的也是8duty 1/4  bias,正常驱动时很暗淡,,但是不知为什么设置为1/2 bias 时 就很好 ...

1/2 bias好像也不行,我发现所有段都点亮好像还可以,但是个别显示的话就有些段明显比较暗,感觉STM8L page1,page2切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会有的,因此电压不能太高,这个在正常现象,液晶都是这个德行。

全显示还行,部分显示就会个别段比较暗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控制PAGE_COM来改变RAM中的映射关系?是不是刷新的问题导致重影?

是要改变PAGE1 PAGE2来切换RAM,  刷新太慢比较明显,但是最高还是个别段会比较暗一点

网友G:
重影会不会是刷新频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影会不会是刷新频率的问题

恩,刷新频率会有影响,现在就个别液晶段比较暗

网友A:
最好想法看看这个能否使用静态显示的方式。

网友H: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会是个别液晶段比较暗呢

网友I:
可能是LCD厂家给的规格书有问题,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改成BIAS 1/3就好了。显示 没有鬼影。

网友J:
好像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死区时间 一个是持续时间, 两个地方都调整下

网友K(2016-04-15):
引用 网友C:
LCD_PageSelect(LCD_PageSelection_FirstPage);
    refreshLcdRam(lcdram0);

也刚开始用这个芯片,要驱动LCD,以前没做过。怎么构建com和seg的矩阵啊?可以说下思路吗?看官方例程没看懂。

网友K:
楼主,我现在要驱动5COM,22SEG的液晶,没弄过LCD,不知道怎么显示字符。能参考你的代码吗?矩阵是怎么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