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MAPS的CMSIS-DAP调试

楼主(2015-11-23):
本节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1.搭建编译环境
2.CMSIS-DAP调试
一、准备工作
1.电脑一台;
2.MAPS四色板一套;
3.Micro-USB线一根;
4.安装好了的MDK软件。
二、搭建编译环境
1.首先安装MDK软件,这里就不再说明。
2.打开MAPS\MAPS-K64_SDK_1.0.0\MAPS-K64_KSDK_1.0.0,在该文件夹中,打开\demos\dspi_lcd\uv4\mapsk64。如下图所示:
3.点击第一个,第二个让其进行安装。如下图所示:
4.如果按上述方法还是不行,那么就要下载软件包,并且安装。如下图所示:

楼主:
5.安装完成后再次打开工程,并且编译。如下图所示:
6.按照上面错误的提示,需要对平台库进行编辑,使其打包成lib文件,文件途径为MAPS\MAPS-K64_SDK_1.0.0\MAPS-K64_KSDK_1.0.0\lib\ksdk_platform_lib\uv4\K64F12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7.再次编译,并设置输出hex文件,发现错误没有了。如下图所示:

楼主:
三、CMSIS-DAP调试
将仿真器设置成“CMSIS-DAP Debugger”后,此时设置完成。编译并仿真工程即可。如下图所示:

网友A:
MAPS的不是opensda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CMSIS-DAP调试将仿真器设置成“CMSIS-DAP Debugger”后,此时设置完成。编译并仿真工程即可。如下图所 ...

上面的那个mdk工程是cmsis-dap的firmware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那个mdk工程是cmsis-dap的firmware吗

不是的,就是一个例子
关于cmsis-dap的firmware,mbed有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就是一个例子
关于cmsis-dap的firmware,mbed有开源的

有没有cmsis-dap开源的stm32的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