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生成的bin文件大于实际大小

楼主(2015-11-23):
我用CC debugger烧完仿真看flash,空间还有剩80+kb,但是生成bin之后就300+kb,之前有勾选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的第一个选项,bin居然高达2M!我用的是CC2530,FLASH只有256K,怎么能让bin生成实际大小啊?

网友A:
你的format选择的是hex吧,编辑器打开观察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ormat选择的是hex吧,编辑器打开观察内容

不是hex,我的format选的是other,然后里面的output是raw-binary

网友B:
哈哈,连接文件地址分配的问题,当然是bin的问题;

(非430)偶然有一次程序是0地址开始,扩展了SDRAM在0x20000000地址,FLASH有字库,打算把字库编译到SDRAM中好烧写(特殊字库要带地址信息),以前都是hex文件,用bin,编译时计算机嗤啦嗤啦了半天,以为编译器死机了,生成的bin到了几百兆;

因为bin文件不包含数据地址信息,所以要整个数据填充,例如,程序从0开始100个字节,还有一部分从10000开始100个字节,那么生成bin会从0直接到10100,中间会填充无用的数据;而hex文件会指定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连接文件地址分配的问题,当然是bin的问题;

(非430)偶然有一次程序是0地址开始,扩展了SDRAM在0x ...

但是不应该呀,正常来说hex比bin多包含了一些地址信息,会导致hex比bin更大。我生成的bin也确实比hex小个100+k,但是没意义呀,我要的是bin文件做串口烧写,不用烧写或调试器的,类似OAD。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FLASH是256KB的空间,明明用仿真器下载完还能剩余空间,生成的bin文件却大的离谱。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不应该呀,正常来说hex比bin多包含了一些地址信息,会导致hex比bin更大。我生成的bin也确实比hex小个 ...

一般是地址空间不连续导致的 ,建议你先看看map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不应该呀,正常来说hex比bin多包含了一些地址信息,会导致hex比bin更大。我生成的bin也确实比hex小个 ...

检查你的linker地址分配文件,CC2530的FLASH好像是从8000H开始的,看看你的配置文件是从那开始的;
刚说了,bin文件没有其他信息,hex文件有地址信息;
例如:0地址有个数据xx,100地址有数据yy,中间没数据,那么生成的hex文件可能是:(举例,不是真的)
0000xxLRC
0100yyLRC
完成;
bin文件则是:
xx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yy
完成
你说谁大,
数据是连续的时候,hex文件大,不连续就很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地址空间不连续导致的 ,建议你先看看map的情况

请问下map要看哪部分?是看CHECKSUM那堆吗?是不是CODE填充的那105 295byte的原因?
                ****************************************
                *                                      *
                *              CHECKSUMS               *
                *                                      *
                ****************************************

Symbol      Checksum  Memory  Start      End       Initial value
------      --------  ------  -----      ---       -------------
__checksum    0x874f   CODE   00002000 - 0000208F  0x0000 (#0x0000)
                       CODE   00002094 - 00007FFF
                       CODE   00018000 - 0001FFFF
                       CODE   00028000 - 0002FFFF
                       CODE   00038000 - 0003FFFF
                       CODE   00048000 - 0004FFFF
                       CODE   00058000 - 0005FFFF
                       CODE   00068000 - 0006FFFF
                       CODE   00078000 - 0007C7FF

                ****************************************
                *                                      *
                *        END OF CROSS REFERENCE        *
                *                                      *
                ****************************************

146 609 bytes of CODE  memory (+             105 295 range fill )
      24 bytes of DATA  memory (+ 87 absolute )
   7 360 bytes of XDATA memory
     192 bytes of IDATA memory
       8 bits  of BIT   memory
      12 bytes of CONST memory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map要看哪部分?是看CHECKSUM那堆吗?是不是CODE填充的那105 295byte的原因?
...

code都会写入bin的.

网友:
一般hex比bin多包含了一些地址信息,所以应该是hex比bin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de都会写入bin的.

我刚刚又调了下,发现同样是bin文件,用的编译配置文件不同,生成的大小也是差很多,用f8w2530.xcl生成的bin有130+k,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我用2530-sb.xcl编译出来的就有234k!我比对过两个生成的bin文件,后面生成的bin里面在靠近末尾有填充了60+k的0xff!这个怎么搞啊。。。。我想把这些填充无用的都去掉要怎么配置?我对比两个xcl文件做修改bin好像也没有变化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又调了下,发现同样是bin文件,用的编译配置文件不同,生成的大小也是差很多,用f8w2530.xcl生成的 ...

没用过你那个芯片,实在不行,自己写个程序抽取一下也可以的.bin文件很好处理的.

网友D:
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的了,一般是直接生成.hex文件的

网友E:
bin文件大于实际大小

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呢

网友F:
我也是直接开启编译,开启优化,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G:
写入的小。

网友G:
还有头文件在hex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头文件在hex里面。

我的cc2530是只有256kb的flash,如果生成hex的话就太大了,写不进去,所以只能用bin。
我的写入是直接由主机发送的,由2530的boot直接写flash实现下载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纠结这个问题呢

因为flash不够啊,只有256k,bin和hex文件又太大,不懂是编译选项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的了,一般是直接生成.hex文件的

但是hex太大了,都快超过flash两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你那个芯片,实在不行,自己写个程序抽取一下也可以的.bin文件很好处理的. ...

我试过了,编译选项里选择simple-code和raw-binary生成两个bin,相互对照删除多余的ff和00,最后能压缩到130+k,大小的问题暂时算解决了,但是下载完用asm("LJMP 0x2000\n");跳转不到应用的main函数,而是循环执行boot的main。。。像是复位,求教。

楼主:
勉强算是完成了吧,我是用iar先生成hex,然后用hex2bin转换,再手动剔除里面多余的信息(因为我对照调试器烧写的flash,发现bin档里每32K有效数据中间都有一段长度相同的0xff),最后在第127页的0x3d000填上16word的不知道什么用但是没有就跑不起来的代码,done!这样的大小正好能烧录。

网友H(2016-12-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H:
你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I(2017-04-01):
引用 楼主:
我的cc2530是只有256kb的flash,如果生成hex的话就太大了,写不进去,所以只能用bin。
我的写入是直接由 ...

你好,最后成功了吗?我也想这么做一个,但是怎么做呢?要涉及imgA,imgB么,直接写flash我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J:
bit和byte的区别吗?

网友J: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弄的,是不是编译器问题?

网友K: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K:
程序烧写不进去吗?

网友L:
bin文件里面都是有保存地址吧

网友L:
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不用调整bin格式。

网友M:
bin不能生产下载的程序大小。

网友M:
CC debugger烧写是需要读写地址的。

网友N:
这个是大小跟下载大小没有关系。

网友N:
十进制的程序应该比下载的程序要大多了。

网友O:
这个bin文件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O:
out文件也不会生成设计大小。

网友P:
这个IAR生成的文件大小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P:
试试转换文件的格式,改变bin到hex。

网友Q(2018-10-18):
原来的程序,bin文件只有三四十K大小,改动了一部分后,bin有256兆,没找出原因。
用的芯片是kinetis K10,IAR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