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求问stm32l051k6最小设计系统

楼主(2015-11-23):
想用stm32l051k6设计系统,不过看晶振接口只有32OSCIN和32OSCOUT接口,请问也是接入8M晶振吗?

有没有大神可以给一个最小系统图,包括调试口啥的,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STM32L053R8 Nucleo的 板子。。。

留下最基本的接口就可以SWD 和 晶振。。。。

网友B:
去官网找该系列芯片的手册,上面会给个推荐最小系统图的,看看上面怎么做的,另外要考虑这个内置有没有高速震荡电路,如果有,干脆别考虑外部的,外部的不一定靠谱,也可能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下,STM32L053R8 Nucleo的 板子。。。

留下最基本的接口就可以SWD 和 晶振。。。。

感谢啦,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找该系列芯片的手册,上面会给个推荐最小系统图的,看看上面怎么做的,另外要考虑这个内置有没有高速 ...

嗯,已经都下载了。主要是stm32l051k6这个没有推荐的最小系统图

网友C:
我直接把芯片焊到一个f1的板上也能用

网友A:
都差不多。自己画个。。如果不用RTC 都不要外部晶振了。。直接SWD 接口。。加排针就可以。。

网友B:
Nucleo系列的开发板原理图就是最小系统,建议参考这个,是官方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