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入空置的情况下有高压输出

楼主(2015-11-23):
使用的芯片是APEX公司的PA91,双极性供电+-180v,电路图如下,接通电源,反相输入端空置,开始输出为0,大约2秒后输出直接跳变为-75v左右,经检测反相输入段出现一个-41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何缘由,会不会是芯片故障?C:\Users\myx\Desktop\QQ图片20151123183304.png

楼主:
晕,怎么放图呀。。

楼主:
电路图也是完全按照pa91给的datasheet上的图来的

网友A:
不要悬空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悬空输入端

我要做一个反相放大器,我拿信号发生器接在输入端也是一样,输出会有一个很大的负电平偏置,并且输出与输入的比例也不对,而且输出只能是负电平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我是要做一个反相放大器,但是我在输入端拿信号发生器输入时,不管输入为正还是为负还是为0,输出端一直存在一个负电平偏置,并且输入负电平方波时,输出就是一个定值的负电平,不会反相,输入端为正时,输出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负偏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波比例也不对。输入为0时,同样是一个定值的负电平输出。

网友B:
把图弄到附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弄到附件里面

怎么发图片?

网友C:
编辑里面就有图片插入,或者高级模式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辑里面就有图片插入,或者高级模式也有

谢谢了,图片已传好

楼主:
图2和图3都是PA91datasheet上给出的示例图,我只是要做一个反相放大器,原理图如图一

楼主: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输出有-75v左右的负电平偏置
2、反相输入空置时会产生一个-45v左右的负电平
3、反相输入接信号发生器,当信号发生器无输出时输入端也有一个-45v的负电平,输出端-75v
4、当信号发生器输入一个负电平方波时,输出是一个-75v左右的定值负电平
5、当信号发生器输入一个正电平方波时,当输入方波幅值较小时,输出是-75v定值,当幅值较大时,会在负偏置的基础上产生方波输出,输出比例也不对
6、 芯片空载时发热量巨大

网友C:
看资料,有个相位补偿条件好像没满足,你的增益大于10,RC=0的(4,5脚之间的)
还有就是RCL,你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资料,有个相位补偿条件好像没满足,你的增益大于10,RC=0的(4,5脚之间的)
还有就是RCL,你选多大?
...

RCL我选的4欧,RC那里是有错,但是也不至于出现上述问题吧,我也咨询过老师,感觉片子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前面楼层说正常,因此我也比较迷惑

网友C:
我没细看RCL部分,只看到32欧姆字样和一个公式。

RC还是用人家手册提供的参数吧,排除怀疑参数,别想当然,硬件调节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细看RCL部分,只看到32欧姆字样和一个公式。

RC还是用人家手册提供的参数吧,排除怀疑参数,别想当然 ...

换了个全新的芯片,按原电路图测试,上电时有个-vs的方波然后才归零,输入和输出正常,但是比例不准,失调严重,理论60v的输出结果是65v左右,因为是放大15倍,猜测会不会是相位补偿错误,即RC值选择错误,今天把Rf变为300欧了,放大30倍,相位补偿也完全按照给定的来,RC是0欧,不接补偿电容,结果输出直接变为+vs,就是180v,完全搞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