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SPI引脚问题

楼主(2015-11-23):
MSP430F5438中引脚UCB0STE、UCB0SIMO、UCB0SOMI、UCB0CLK分别各对应SPI中SO、SI、SCK、CS哪个?

网友A:
UCB0SIMO 就是slave in master out(MOSI) ,UCB0SOMI 就是master in slave out(MISO),UCB0CLK就是时钟(S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B0SIMO 就是slave in master out(MOSI) ,UCB0SOMI 就是master in slave out(MISO),UCB0CLK就是时钟(SCK ...

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B0SIMO 就是slave in master out(MOSI) ,UCB0SOMI 就是master in slave out(MISO),UCB0CLK就是时钟(SCK ...

那片选(CS)是UCB0STE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片选(CS)是UCB0STE么?

片选是通过其它的通用IO实现,这样可以用同一个SPI接口分时控制多个SPI器件。

STE我没记错的话是用于做从机时用的,跟片选无关。我没这么用过

网友D:
UCB0SIMO、SI
UCB0SOMI、SO
UCB0CLK,SCK
估计UCB0STE就是CS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CB0SIMO、SI
UCB0SOMI、SO
UCB0CLK,SCK

估计错误。。。。。。

网友E:
估计错误。。。。。。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片选(CS)是UCB0STE么?

看字面意思,应该是的的。楼主可以参考下数据手册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