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同步将压幅值讨论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11-23):
波形图为:

高边NOPS栅极波形

高边NOPS栅极波形

上面的为输出电压波形,下面为低边NMOS波形图

上面的为输出电压波形,下面为低边NMOS波形图

网友A:
怀疑PCB走线吧

网友B:
可能是示波器表笔的鳄鱼夹没去掉,拾取的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