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11-23):
IO, bios, ios, os, ST
No DSP/BIOS tools are currently installed. Please install DSP/BIOS tools before creating a new DSP/BIOS configuration file.
新建不了BIOS ,是不是少安装了什么东西,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安装    处理一下
检查updata之后,我有进行了以下操作,原来安装的BIOS是真的需要在CCS里面再进行安装的,安装的地方为:在CCS6.0界面的window->Perferences ->Code Composer Studio ->RTSC ->Products ->Product discovery path里add BIOS的安装路径 ,然后在 Installed products里选择要安装的BIOS 点击右边的 Install New..进行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安装    处理一下
检查updata之后,我有进行了以下操作,原来安装的BIOS是真的需要在CCS里面再进 ...

到这一步之后  应该是装上了  但是还是用不了  新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