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关于NE555信号源幅度调节

楼主(2015-11-23):
各位大侠,我用ne555做了个1k到10k的频率占空比可调方波,幅度为15v,现在想幅度也可调,刚开始想用电位器分压发现不行,想在电位器分压后加一级运放跟随发现信号失真挺严重的而且幅度达不到15v了,想问下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推荐个方案(音频信号1k到10k,峰峰值小于等于15v,可调)

网友A:
电位器阻值不能太大。

网友B:
555的电源电压范围很宽,而且电源电压不影响频率和占空比。
我是用调节电源电压的方法调节输出幅度的,从3v调节到15v应该没问题

楼主:
好的,明天试试

网友C(2016-08-16):
引用 网友B:
555的电源电压范围很宽,而且电源电压不影响频率和占空比。
我是用调节电源电压的方法调节输出幅度的,从3v ...

请问您用什么方法调节的电源电压?

网友B:
模拟稳压用LM317,开关稳压用TPS5410/20/30/40/5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模拟稳压用LM317,开关稳压用TPS5410/20/30/40/50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