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0模式和8080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5-11-23):
如题,看到很多液晶屏介绍是说分6800和8080模式,6800模式和8080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8080是通过“读使能(RE)”和“写使能(WE)”两条控制线进行读写操作 6800是通过“总使能(E)”和“读写选择(W/R)”两条控制线进行

网友B:
80并口全称为8080并口协议是有因特尔公司提出的,除8080接口协议外还有摩托罗拉的6800接口协议,其不同在于控制器

网友C:
8080模式。
这类模式通常有下列接口信号:
/RES(复位线),DB0~DB7(双向数据线),D/I(数据/指令选择线,1:数据读写,0:命令读写),CS(片选信号线,如果有多片组合,可有多条片选信号线),/WR(MPU向LCD写入数据控制线),/RD(MPU从LCD读入数据控制线);
6800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RES、DB0~DB7、D/I的功能同模式(1),其他信号线为:R/W读写控制(1:MPU读, 0:MPU写)。
E,允许信号(多片组合时,可有多条允许信号线)。

网友D:
6800又叫moto总线,8080总线又叫Intel总线。
大致来说,Intel总线的控制线有四根,RD写使能, WR读使能, ALE地址锁存, CS片选。
而moto总线只有三根,R/W 读/写,ALE地址锁存,CE片使能。
另外,在16bit/32bit情形下,moto和intel的字节序是相反的,注意不要弄错。

网友E:
6800和8080的区别主要是总线的控制方式上
对于内存的存储,需要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这都是一样的
但对于存取的控制,它们则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网友F:
LCD的8080与6800接口:
一个是INTEL的,一个是MOTORALO,自己google一下就明白拉!
M68是摩托罗拉的标准接口,I80是英特尔的标准接口

网友G:
差别在LCD的控制信号!
M6800: /CS, RS,  R/(/W),  E
I8080:  /CS, RS,  /WR,     /RD

网友H:
引用 网友F:
LCD的8080与6800接口:
一个是INTEL的,一个是MOTORALO,自己google一下就明白拉!
M68是摩托罗拉的标准接口 ...

摩托都快倒闭了,看来6800快过时了

网友I:
PC处理器的萌芽时期,MOTOROLA的M6800和INTEL的I8080就成为当时微处理器的杰出代表而在随后几十年间广泛应用于工业及控制领域, 不过MOTOROLA的强项不在微处理器设计上,后来又出来的M68000也不能挽回失地,在2004年的时候MOTO剥离其半导体部门成立了freescale(飞思卡尔), 它在汽车电子和DSP控制领域还是占有非常大的份额,而消费类电子领域则鲜有建树。
现在当然已经极少有人用M6800及其后续产品了,X86统制了PC领域,嵌入式领域也慢慢被他蚕食。 但是在工业应用方面,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负责的半导体厂商还是会拿出M6800和I8080两种接口方案来以向前兼容。

网友J:
mOTOROLA主要对于军工,Intel在民用
不过R/W可通过一个非门转换逻辑为OE,WE实现和I80接口兼容

网友K:
个人感觉,倒是Moto的设计思想先进了,因为默认状态为读(R/W=1),事实上也很符合IC工作状态。而节省了一跟控制PIN引出,对于制造来说,少一根PIN就是少拉一跟金线出来,节约资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I:
PC处理器的萌芽时期,MOTOROLA的M6800和INTEL的I8080就成为当时微处理器的杰出代表而在随后几十年间广泛应 ...

原来几者有这么大的恩怨情仇,飞思卡尔居然是摩托分离出来的